苹果A1278-820-3115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1-04):
版号:820-3115b
故障为:接上适配器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反复如此。

首先感谢饼哥提供的A1278苹果时序

观察板子无异常后,测量主板各个电压,只有CPU电压没出(包括集显),所以才反复上电。

排除各个电路和转换电压后级短路可能后,然后就按照时序来查吧,根据饼哥时序,CPU要出电源,必须收到来至桥的PROCPWRGD,(前提CPU供电芯片外围均正常,供电,开启等等)

实际测量也是没出,那么CPU肯定不会有SVID出来。

PS:这里图纸提供的时序未必准确,这个是要现出PROCPWRGD才会有CPU电压,然后CPU电源好与ALL_SYS_PWRGD想与给PCH,最后出PLT复位,然后跑马。
(具体看饼哥提供的时序)

那不出PROCPWRG电压,我是这么做的:

还是 先在查一下各种电压是否正常,无果

刷了BIOS 无果,在换一个bios 涛声依旧。

断开R2140看看是不是CPU拉低了,PCH还是没出PROCPWRGD。

有点难办了感觉了,剩下桥了。

仔细查PROCPWRGD前的几个时序再次确认没问题后,我决定换桥。

看北桥是SLJ8C的 3代的,订过这芯片,然后BGA走起

换完后,上电,测量PROPWRGD,1.05,看来正常了,CPU也出了,不过集显没出,接上屏后,集显就出了。亮机,有点小兴奋

。。。

其实这片板子我放了2天(也查了很久,论坛对照过一些同类故障),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动桥。

饮水。思源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PROCPWRGD不出  有问题

网友:
这个桥不好做啊

网友:
我那天修个华硕 PROCPWRGD有 但是不出SVID  结果还是桥的事 郁闷中 无解

网友:
胆子比较肥啊

网友A:
桥周围没有先啊 不好放

网友:
感觉很大胆  不过 不大但 没钱赚啊  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周围没有先啊 不好放

苹果确实都没有辅助线,只能拆之前观察好桥与周围元件的距离,放上去 差不多对好就行,从侧面看进去不能看到底盘就OK。

网友:
其实这个板子我放了2天,一直不敢动桥,这是最后的最后的办法了

网友:
不接屏还不出集显供电啊

网友:
艺高人胆大,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确实都没有辅助线,只能拆之前观察好桥与周围元件的距离,放上去 差不多对好就行,从侧面看进去不能 ...

老苹果本不仅有辅助线,丝印都有。

网友:
苹果机器修得少

网友:
前几天俺也修 一个苹果收了1300  爽的扣脚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0-09-17):
技术高,思路清晰,基础知识扎实!手工好!学习了!

网友:
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