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6-01-04):
图中的L83S333是什么?电感么?测了不是啊……

网友A:
以前这东西长这样是排阻 不过在这里看图应该是个树脂封装模块

网友B:
遇到过是电阻阵列!不知你这是什么?有阻值吗?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难道是16脚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是电阻阵列!不知你这是什么?有阻值吗?

有阻抗  数值不一  觉得应该不是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这东西长这样是排阻 不过在这里看图应该是个树脂封装模块

觉得有点道理  还求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难道是16脚芯片

是8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阻抗  数值不一  觉得应该不是排阻

嗯!也可能是专用模块,内部集成个功能电路。

网友:
应该是个专门定制的IC,因为它标有型号定义和生产周期

网友:
这是个IC吧 不是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何机器上的电源?.......

prominent 加药计量泵 电源板

网友:
已经确认了   是排阻  拆下后 成组测量 阻值均是33k

网友:
很大机会是排阻,测量一下各脚电阻值对比一下就可以分别了。如果不是排阻就是制定的IC

网友:
这个是大屁股电视机上的板吗

网友:
应该是8PIN33K欧姆的排阻,在老电脑上(如386、486、586、815已前的主板上多有应用)。

网友:
排阻  或排容

网友:
第一感觉是 蜈蚣,看着头皮发麻,哈哈

网友:
排阻第一次看到这个样子,这个也不爱坏吧

网友:
排阻一般靠边的是第一脚,根各脚阻值一样就是排阻了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以前的旧电路板很多这种的,不过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这样的排阻没见过,

网友:
看上去是电阻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