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110时加电显示有时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6-01-04):
机型:戴尔M5110

板号:DQ15 AMD

芯片组:APU单桥

故障:有时候不加电,有时候正常亮机一切正常,不上电按开关也没待机出,电流上一点到0.016

维修过程:同行送修的机同事修了没修好,今天就扔给了我说比较急客户要回老家,先上全板照片。

接过手看了一下主板看他们动了以下芯片动的芯片全部都是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

把主板清洗干净插电待机0.001测没待机电杆3V5V1.1V不对修这么多APU平台的没遇到过一台不出电杆电压的,DELL的机子也不可能像杂牌一样搞特殊,同事说他们已经查过了确定是按开关才有的,自己还是先去查待机相信自己更多,

待机芯片查了个遍发现不触发时只2,4脚EN电压4点多V是不正常的正常为低电平开启3V5V电杆电压,直接追查此信号发现又PQ4101控制拉低,

PQ4101要想拉低PWR_3D3V_ENTRIP2跟PWR_5V_ENTRIP1管子2,5脚必须得到高电平的3V_5V_EN,此信号连接温控信号跟EC温控排除目标转向EC端,这时候问题来了测EC待机情况下供电脚没电压,靠这是怎么回事了,同事说按开关就出来了,于是按开关还真出了EC待机电压,这里我感觉就更不正常了就分析ec供电电压是又Q2703转换而来。

待机没按开关时KBC_ON#_R被待机芯片线性3.3上拉为高电平截止Q2703使EC得不了供电追查KBC_ON#_R连接到D2702

图纸得知当按下开关KBC_ON#会被拉低,Q2703的G级得到低电平转换出EC待机,看图KBC_ON#应该一直为底才正常因为EC不可能要按开关之后才会得到供电的,KBC_ON#要想一直为低还有一个只有就是相连脚的D2703的第3脚AC_IN#为低,此信号测量为3.3高心中暗喜故障浮现了,追查AC_IN#来自BQ24707A充电芯片第5脚ACOK#

实测也是3.3高电平

正常来说芯片工作正常了芯片内部就会拉低ACOK#信号为低只有在芯片条件不满足情况下5脚被3D3V_AUX_S5外部上为3.3 的AC_IN#高电平使D2703的3脚得到高电平而不拉低KBC_ON#信号,看图纸AC_IN#还使PQ4006导通拉低了PWR_CHG_ACOK搜索PWR_CHG_ACOK此时才恍然大悟PWR_CHG_ACOK为低时保护隔离都过不了你说怎么会没问题

之所以公共点有18.5V电压全由PU4002内部体二极管流过去的,因为此保护隔离只采用了一个保护管所以电流就直接到公共点了。

现在弄清楚过后查充电芯片条件发现6脚ACDET只有0.8V肯定不对6脚ACDET上的电压必须是2.4V以上芯片才工作

19V经过316K跟49K分压为2.5V左右找到两个电阻测量后发现49K电阻变为了14K左右,
看来问题找到了这跑了多少怨路啊

这个49K的电阻还真不好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就直接面前拆两个20K的加他那个14K飞根线一起串联得到54K左右

分压出来得到2.8V满足条件

测充电芯片6脚为低正常了,隔离管的G级也正常了,真正的大电流19V公共点产生。

这时电流表待机0.032说明正常的待机出来了,装机反复测试都没问题。

此机故障就为充电芯片6脚电压不正常,芯片没得到正常工作条件不拉低AC_IN#信号导致待机不出EC供电而导致的问题!

修机有时候的确会被一些奇怪的问题给迷惑了,只要慢慢静下心来修也是可以找到出路的,这台机不行的时候只是不出3V5V所以就死修EC待机 BIOS甚至干桥,就是因为可以亮机进系统,所以很容易被迷惑。

看完了记得帮我加分加分加分重要的话得说三遍。。。

网友:
维修思路真心不错,学习了!

网友:
转了一大圈,是保护隔离不过,还好没把你转晕,维修有时就是会让人钻进出,出不来了

网友:
我维修的时候遇到这中能够有时显示的机器 我都不会轻易动桥 都会多测测 对比正常与不正常 的状态并予检修

网友:
新板,APU构架维修案例里很少有把待机分析的这么细的,给楼主32个赞,简直教学帖了!

网友:
这故障到我手上我估计可以秒了,因为我有个习惯,就 是先测保护隔离2个P管的G脚,还有测ACDET,

网友:
楼主华硕的能不能也这么顺,都没标识

网友:
学习了收藏一下以后备用

网友:
好啊,刚了修这机

网友:
做维修真的很辛苦

网友:
我不是专业 所以不懂信号 我不修机器的

网友:
厉害  修这么多地方

网友:
还没遇到电阻变小的故障都是变大

网友:
楼主真厉害,我第一次见35v开启式低电平开启的,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可以,学习了

网友:
LZ点阻去老板上好找啊

网友:
我的那个神啊,怎么差一分

网友:
只能说楼主很细心啊   牛逼  不过不能加分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果然是经典

网友:
公共点电压不对啊

网友:
时好时坏的真不好修啊。。。

网友:
技术牛逼 顶你

网友:
真的公共点要G极导通,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
深深的吸引住我了。完全看完了。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   是桥坏      3.3V短路了

网友:
楼主功低厉害,思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