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0E4A 掉电

楼主(2016-01-04):
三星 300E4A 掉电
故障现象:不定时开机掉电(三星LOGO掉电)一旦进系统 ,一切正常 。

外壳完好,拆机目测无明显故障。  清理干净 目测 背面的NEC 心中窃喜

大家都知道的通病啊。 动手更换  后 直接不开机上到 0.2-0.3 掉电 ,挠头了

黑色地---红色正极--白色是4个并排的330)。。。。。看人家换了就好,喝杯茶,拆下换了下姿势  就能点亮了(才知道 必须两边都接上,虽然用表测虽然只有0.3欧直通)

换好后开机、么想到的是  涛声依旧。。
无奈老老实实测全板供电,没发现问题 ,再次上点注意到 掉电关机的时候屏幕LOGO会有 亮-暗-亮  的过程,先确定是外设导致的还是板本身的问题,去掉全部外设后 发现,开机直接到空白的启动菜单界面  不再掉电 。窃喜逐个测试 最终发现 去掉键盘不再掉电(亮暗亮过程好解释了,键盘并未发现水迹) 还解决了这机器的暗病。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有一样的故障的帖子也是键盘。最终客户要求按省钱的来

网友A:
有示波器测量一下有无滤波不良,就不用费工夫去换NEC了

网友:
啊  看到前面 没猜对后面

网友:
学到了  不过我有习惯裸板测试

网友B: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通病,现在还有NEC电容

网友:
NEC电容是维修届的福利

网友:
键盘引起的掉电不多见 应该是键盘短路吧  要细心哦

网友:
NEC这电容现在还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碳膜键盘没得修,更换键盘呗。。 不更换 的话也行,微短路无非是 进液,外伤。  目测完整  然后 你懂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测量一下有无滤波不良,就不用费工夫去换NEC了

没资源,地方维修 费时费力 不想投资太多,一般搞不定就直接换,我这一般,需要非得用示波器的地方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