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没有时钟开启小修(诊断卡显示有时钟无复位)

楼主(2016-01-04):
客户拿来台联想主机,型号L-IG41M,插诊断卡显示有时钟无复位,果断拆下,用自己的电源测试一番

有时钟没复位的话先测量下各路供电
内存供电1.51正常 桥供电1.48正常
总线供电1.12正常 CPU供电1.27正常

各路供电正常后测量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开启时钟和同时给桥的CPU电源好信号)

实测为0V,心想CPU电压都正常了,难不成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没有发出PG信号

可是没有PG信号又哪来的时钟呢,诊断卡的时钟灯是亮的,接着再测量下时钟的电压吧
PCIE A13,A14 时钟为0V PCI  B16为0V
明显时钟没有输出电压啊,再测时钟晶振两脚的谐振电容是否有电压
一脚1.41,一脚1.43,晶振正常
时钟没有输出电压,晶振也起振了,下面测一下时钟的开启是否正常

时钟芯片的48脚开启脚,实测0.8V,不正常,看来问题找到了
直接用镊子从旁边的肖特基二极管输出级短接一个3.3V电压到时钟的开启48脚,跑马一路到了FF
接上屏幕,还是不显示,跑马FF的话就先把内存换一根
跑马00,亮机图献上
反复开关触发几次都正常的,心想着短接一下就正常算好了吗,
本着追根溯源的想法,还是查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时钟的48脚连着Q13的C级,Q13的C级连接着R3O70的上拉电阻,
实测R3070一脚3.3V,一脚0.7V,看来最终问题找到了,直接将电阻两端一根线连接在一起
时钟开启有了3.3V,一切正常装机亮机图献上,测试了一下午一切正常。

小白小修联想无时钟,望各位大神多多关照给多加点分吧
谢谢各位大佬了。
版主大爷们 也来给小的加点分吧,

网友A:
好。。。 不错,问下楼主 这款 万用表效果如何?好用不 我想买一个。。。

网友B:
厉害啊!真是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 不错,问下楼主 这款 万用表效果如何?好用不 我想买一个。。。

用着还不错吧。。速度挺快的,价格也不高。京东很快今天买明天到。

网友C:
没有时钟就是这样的维修思路了。

网友D:
我曾今修到过这故障,那时只知道没复位就干南桥,误杀了南桥,后来就不这样干了,仔细检查完再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曾今修到过这故障,那时只知道没复位就干南桥,误杀了南桥,后来就不这样干了,仔细检查完再换桥。

冲动的惩罚啊,还是细心点,都是有机会解决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时钟就是这样的维修思路了。

是那,思路就是要慢慢整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真是心细

谢谢,我也只是只小小白,大家一起努力哦

网友:
正确的维修思路。。没绕弯子。冷静的思路值得同行学习

网友E:
好贴,明天电脑上帮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贴,明天电脑上帮你加分

xiexie谢谢兄弟,

网友F:
思路很清晰  焊工也很漂亮  呵呵

网友:
那cpu的pg为何0v?

网友G:
pg 是在供电 时钟正常后 发出的 晚于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很清晰  焊工也很漂亮  呵呵

哈哈谢谢最烂就是个焊工了,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练习

网友H:
一般是小电阻和小管子坏,不建议短接电阻,一个不美观,另一个影响稳定性

网友I:
时钟芯片不工作的维修思路很好,不过现在的新板没有时钟芯片了,不是很好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时钟芯片不工作的维修思路很好,不过现在的新板没有时钟芯片了,不是很好测试了!

对的,如果没有时钟芯片 又没图纸,跑线都跑不出来的,实在是难修,前几天遇到两块都搞不定,哎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小电阻和小管子坏,不建议短接电阻,一个不美观,另一个影响稳定性

上拉电阻 阻值肯定变大了,但是因为不知道上拉电阻的阻值,没图纸,就没考虑换了。也是懒啊。

网友:
我刚测量过了,亮机的确是0V。现在还是0V。我也不是太懂,我猜想着肯定是低电平去控制三极管的B级,作为截止,然后C级可以正常上拉电压。
就是低电平开启后面的信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pg 是在供电 时钟正常后 发出的 晚于时钟

我刚测量过了,亮机的确是0V。现在还是0V。我也不是太懂,我猜想着肯定是低电平去控制三极管的B级,作为截止,然后C级可以正常上拉电压。
就是低电平开启后面的信号的吧

网友:
我不会修台式机 还是能看懂 多学学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一般是小电阻和小管子坏,不建议短接电阻,一个不美观,另一个影响稳定性

这里短接电阻时间久了会引起烧时钟IC。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拉电阻 阻值肯定变大了,但是因为不知道上拉电阻的阻值,没图纸,就没考虑换了。也是懒啊。

可以找个10K左右代换。

网友:
可能是楼主测量找错位置了。

网友K:
这里亮机CPU PG信号一般是1.2V或3.3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里短接电阻时间久了会引起烧时钟IC。

是这样子啊。会烧IC,空了我去给他换一个电阻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里亮机CPU PG信号一般是1.2V或3.3V左右。

我量过了几次都是0V,应该没错啊,但是0V我也表示疑问。大佬也给我加分吧,哈哈

网友L:
换个小点的电阻,都不要去短接,不稳定,容易烧时钟

网友M:
过程详细,拜读了,不过看了好多师傅的维修贴,都有去元件或飞线的动作,换个元件不好些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过程详细,拜读了,不过看了好多师傅的维修贴,都有去元件或飞线的动作,换个元件不好些么?

换元件当然是好的,主要是我不太知道这种上拉电阻一般为多大,所以就直连了。明天早上把他拆了换个10K左右的吧。大师都指导了容易烧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个小点的电阻,都不要去短接,不稳定,容易烧时钟

了解了,以后尽量烧飞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谢谢分享了、写得很好、图片也很清晰啊。。但是没图纸的话就很蛋疼了吧。。!

嘿嘿谢谢,这个板子就是没图纸啊,自己乱点点到的电阻。呵呵已经很蛋疼了

网友O:
请教楼主,g31的有个板子 cpu已经出电压  诊断卡不跑码  有时钟  无复位 应该怎么修    求给个思路!

网友P:
亮机的PG应该是位高电平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O:
请教楼主,g31的有个板子 cpu已经出电压  诊断卡不跑码  有时钟  无复位 应该怎么修    求给个思路!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转换发到桥,还有IO发给桥的PWROK信号,3.3V 有没有发到桥,中间是否有元件出故障。。然后查一下桥的发出复位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转换发到桥,还有IO发给桥的PWROK信号,3.3V 有没有发到桥,中间是否有元件出 ...

暂时只知道这些。我也是小白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P:
亮机的PG应该是位高电平吧

不理解啊。我明天拆机再测一下。。我就不信了。。呵呵

网友Q:
维修思路很清晰,加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维修思路很清晰,加分赞一个。

谢谢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很清晰  焊工也很漂亮  呵呵

建议楼主把那个电阻换上,不然会烧时钟芯片的

网友:
我又块G31也是没时钟,B16脚0V,时钟的PG有3.3V,供电也有。由于没有一样的时钟芯片所以维修截止了

网友R:
楼主是先修的时钟电路。修好后PG就有 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R:
楼主是先修的时钟电路。修好后PG就有 了吗?

时钟是修好了开启。可是PG信号就是没有,我也是醉了,美女给加点分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时钟是修好了开启。可是PG信号就是没有,我也是醉了,美女给加点分吧哈哈。

不会吧?没有PG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