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上电烧上管

楼主(2016-01-04):
SL400,只要是插电显卡供电就会烧上管,然后大短,上下管和控制芯片都换过,还有什么导致,望高手指点,FB和BST,也大概查了下,没发现问题

网友A:
看一下后面有短路吗

网友:
显卡没问题吗  也有可能显卡哦

网友:
要确定后级没有短路 管子型号有没有上错 查管子G级到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断线 还有自举升压正不正常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升压电容,电感都先换一遍看看

网友B:
显卡是好的吗?

网友C:
把上管连接的4个电容换掉  换上好的上下管和51124芯片  测量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止是否有异常

网友:
断开后级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芯片可能有空焊或者短线,重点是vo和vfb,一个个打值查芯片的24个脚,肯定有某个脚有问题。还有就是上管的g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后面有短路吗

我断开后面也是一样的结果,还是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好的吗?

我断开了,还会影响吗,只差显卡没有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上管连接的4个电容换掉  换上好的上下管和51124芯片  测量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止是否有异常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兄弟

网友D:
上下管一起换,BST线路阻容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下管一起换,BST线路阻容是否正常。

我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的,BST电阻也测了,还是一样会烧

网友F:
后极有短路的地方  你在好好测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的,BST电阻也测了,还是一样会烧

BST线路电容不要测而直接换了试试,找升压电路中的电容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BST线路电容不要测而直接换了试试,找升压电路中的电容来换

电容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极有短路的地方  你在好好测测看

恩恩,我再查查看

网友F:
你把U8500 Q8501 和8503  都换掉试试看

网友:
串线 反馈 上下 一起换的

网友:
这问题很是头疼啊 !! 我遇到了 换 电容 MOS IC 不成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把U8500 Q8501 和8503  都换掉试试看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G:
显卡你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你确定是好的吗?

再换,稍等给回复

网友:
把升压和反馈电路都仔细查下。

网友:
供电芯片都烧了显卡凶多吉少了

网友:
插电不触发 就烧上管 大短是这样吧?  那你就要看看上管的D S极是不是通的  还有G极是否有高电平   排除这些应该就好整了

网友:
实在不行发来我给你搞搞

网友:
最后还咩有解决么,期待楼主给答案

网友:
看下反馈线路电阻电容有变值没,有示波器打下波波 ,对比下波形,下管也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