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14ver:2.0主板雪花后灭屏

楼主(2016-01-04):
ms-7714ver:2.0主板雪花后灭屏,求教高手们!你们好,我换过内存,测过电压,换过处理器,焊过北桥,现在没有思路,请高手帮忙抽空指导一下,谢谢了!
处理器

网友:
查接口数据线,换北桥。

网友:
内存的所有供电都测一下,然后北桥周边的电压也测一下,你这板有独显插口可插个独显试试

网友:
谢谢,指教——————我试试看

网友:
还是先换下北桥 显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