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PL73504板子反馈电阻掉件,求照片,求指导

楼主(2016-01-04):
同行送过来的显示器,东方的21.5寸,电源板是PL73504。拆机一看就不对劲,肖特基二极管有一脚翘起来,还有一组肖特基二极管后面都是被焊接过,光耦也焊机过。
打值发现开关管有问题,拆下来测量,红接S,黑接D,有526的值,正常,接着黑接G,有405,这就不对,此时应是无穷大OL。
找个9N90的换上,以前是5N70,没找到一样的 用大的代替小的。
上电,5V只有0.19V  19V只有0.25V。明显反馈不对。看到光耦有搞过,直接换了,顺带TL431也搞掉,搞光耦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电阻。
R126

有同样型号的麻烦给看下,帮忙对照下,
上马云找图片有只有正面图片。

网友A:
找相同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相同的板子吧,

就是目前找不到,,以前修过好几块,没有排照片下来。。。

网友B:
R125是2201吗,是的话R126就和它一样的。TL431 基准电压是2.5V 供电取样是5V 分压算得R126是2.2K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25是2201吗,是的话R126就和它一样的。TL431 基准电压是2.5V 供电取样是5V 分压算得R126是2.2K

对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