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z228w显示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6-01-04):
这显示器一直用vga,前几天用了一次dvi,这显示器就狗带了,点不亮,电源灯亮,有时能点亮,特么的休眠之后就唤醒不了了,我已经在某宝买了驱动板和高压板,老板告诉我四个接头随便接,我怕boom了

网友:
其他的都会,就是最后一张,这几个接头都差不多啊,怎么接啊?

网友A:
是压片接灯管的插头,插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压片接灯管的插头,插上就行

随便四个接口都能接吗?综合上述故障是驱动板的问题吗?驱动板正在路上

网友:
就这样 插上即可

网友:
谢谢,还画了图。综合上述故障是驱动板的问题吗?驱动板正在路上

网友B:
综合上述故障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综合上述故障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我还买了高压板和排线 吐血

网友C:
这是和我们抢饭的呀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换驱动板呢。

网友:
除了屏和外壳,其它都换了?    没必要吧,灯管接口随便插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和我们抢饭的呀

换逻辑板就得找你们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换驱动板呢。

驱动板 排线 高压板一起换了

网友:
何不再换套LED代替灯管?

网友:
随便插上就行

网友:
灯管线随便插

网友:
灯管接口有防错的,只要能接上即可。

网友:
一看就知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想怎么接就怎么接没有关系的。

网友:
随便接  咋样接这顺 线够得到 就好

网友:
你这样我们还吃什么,但是说回来你买来的加运费也够维修了,所以说。。。。

网友:
随便接 就好了

网友:
现在不懂维修的人都懂上淘宝买板自己换上了。连灯管接头怎样接都不懂就拆显示屏了

网友:
神马问题定这么多板子 万一灯管也有问题就亏大了 是不是还要再定灯管架啊

网友:
这个没有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