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按经验维修技嘉P75反复掉电

楼主(2016-01-04):
忍不住我还要发帖。(*^__^*) 嘻嘻……!
下面开始是维修技嘉P75主板 E3 CPU

在朋友手里接的一块主板,她告诉我开不起来。。。。上电测量开机针3.3V
直接短接开关针脚 触发立刻掉电。。。。再去侧聊IO的脚

103脚是PWRON这边没电压!!!干脆换掉IO,其他先不想了
从技嘉945主板找到一样的IO   IT8728F换上
换上后还是一样!!!这不应该啊。又开始整块主板测量
突然看到SATA2旁边的小电阻有点像是腐蚀的样子。。。

具体什么代码不清楚。看图纸也看不到,有点腐蚀。直接从945板子上面SATA旁边一样大小的电阻换上。这个电阻是在电池旁边!
这应该可以了吧。。。上电,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继续找问题。看全板都没有腐蚀与断线的现象。 INTER的板,我是习惯了从CPU电压开始查起。
(*^__^*) 嘻嘻……,还真对了。确实是CPU的VTT电压不对。

看到510排阻,就确定肯定这个魂淡有问题。(*^__^*) 嘻嘻…… 赶紧找图纸上面的位置
看到是VBOOT G级链接的跟VTT,直接从料板上找个510排阻换上
问题修好。不再掉电!(*^__^*) 嘻嘻……
跑马图纸 显卡用自己去百脑汇收来的二手显卡代用亮机

这是跑马图。不再掉电 反复都试了
另外。图纸论坛里面有,自己去搜索吧。!
修的不好,别见怪!
以后不再跟任何人争辩。

[fly]一个独立的燕子慢慢维修的经验积累[/fly]

网友A:
远程上课了。没时间看内容
图文并茂。20分先加上。下课再来看

网友:
感觉 技术蛮厉害的哦。。。。秒杀。。。 EC 焊盘饱满 焊得 非常給力哦。。。

网友B:
桥上面 你 打一个 XX 是撒子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上面 你 打一个 XX 是撒子意思啊??????????

对中心  打硅脂的时候打在最中心得那一小点  只需一滴  散热片压上去 能够均匀的散开  散热效果良好 还不浪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远程上课了。没时间看内容
图文并茂。20分先加上。下课再来看

快来看。隐形跑马卡。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快来看。隐形跑马卡。哈哈

跑72的不是诊断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跑72的不是诊断卡?

这种应该是mini诊断卡吧。 数字朝上的。

网友:
美女  技术确实不错   分刚到 只有两分  不要嫌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该是mini诊断卡吧。 数字朝上的。

不是 我也有2个 这样的检测卡   是PCI 的  15块钱一个  也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应该是mini诊断卡吧。 数字朝上的。

PCI诊断卡不都是大个的嘛。。。。我说的mini意思是。插在PCI上的  最小的那种。

网友:
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
CPU的VTT电压是指CPU电压吗?

网友D:
手上有一堆GIGABYTE的板掉电,明天也参考你的贴子好好查一下

网友:
为毛都是这些时下最高端最新没过保的机器总找你修。这么新的东西总是电阻被腐蚀,这么新的东西还经常有定位很准的经验。看来我这样的是该饿死,H61都修不到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一堆GIGABYTE的板掉电,明天也参考你的贴子好好查一下

不懂大哥 别这样,,还修过一种掉电是ATX电源旁边103排阻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小电阻是给干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