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内存电压不足,引起不跑码。

楼主(2016-01-04):
本人小白,本来上图的,可是上不了。没办法就不上了。主板型号映泰TP43D2-A7 上电不跑码。有时还掉电(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原因),测各电压 CPU1.21v 内存 0.7v北桥1.11v 南桥1.5v 总线1.15v  PCI-E A11脚3.3v 电压  A13 A14脚时钟 0.49v PCI A15复位3.37v 小白也就会测这些了 。看看内存应该1.8v 才对 ,内存供电有问题,发现供电芯片 fp6321  测1脚6.7  8脚0.7v  心想是不是 芯片坏了  问了 迅维7群的 大侠  说了一大堆 不懂(不过 还是非常感谢他们)  不管了  换了  从料板拆了 换上 上电竟然跑码了 ,太激动了。第一次 修东西 嘻嘻!

非常感谢迅维7群里的 顺德-洋之舟,寒江的鳕, say`no 等等

网友:
修好了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A:
万事开头难,恭喜楼主首修成功,请问7群的群号是多少?

网友:
可喜可贺!修好了就是大神.

网友:
运气不错,修好了就好。感觉还是应该把后继电路的元件检查一下更好。

网友:
想到自己第一次修好板印激动

网友:
手机想回复各位的,不知道再哪里?就在这里回复吧!真的很激动 一直在稳定测试主板中,暂时没问题。继续努力。嘻嘻 7群177412332

网友:
6321是易损元件,不过这个板你要多测一下,问题很多,很多坏南桥的引起不触发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的厚爱,小白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网友B:
不会修至少得先测一下,做个记录,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心里也有个底,如果下次换了芯片再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至少得先测一下,做个记录,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心里也有个底,如果下次换了芯片再不行呢?

谢谢大虾,我这就记录下来。

网友:
你是7群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事开头难,恭喜楼主首修成功,请问7群的群号是多少?

qq群查找 搜迅维网就能找到,

网友:
乘风破浪啊。你是哪个啊?

网友C:
楼主这里测量fp6321芯片工作条件忽略了2,5,6脚工作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里测量fp6321芯片工作条件忽略了2,5,6脚工作电压。

大虾,本人小白,其实我也不知道其他的脚位应该多大。现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虾,本人小白,其实我也不知道其他的脚位应该多大。现在努力学习中!

找个芯片引脚PDF数据手册来参考和平时维修积累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芯片引脚PDF数据手册来参考和平时维修积累就知道。

嗯嗯,本人自学的,可能理解需要些时间,不过还是谢谢大虾。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