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1-04):
朋友有一部苹果5,说是
手机
密码锁了,能解吗?怎么解,
ID锁可以解吗?那位大侠帮帮忙,苹果我不太会弄?求详解
手机密码

网友:
楼主具体说的锁屏密码还是ID锁,都可以解决,不过成本不同!

网友:
问他知道ID和密码吗,记得就帮他刷机,不然的话,就要解ID了

网友:
如果是ID密码,基本上只能硬解了。

网友:
肯定是有屏幕锁,刷机又怕锁id, 这个也能解成本很高

网友:
界面锁的话,可以通过刷机激活就没有了,如果是ID锁忘记的话 只能是换套件(硬解)了。

网友:
是ID锁,怎么换套件,求详解,是菜鸟

网友:
再来一分,就把资料下

网友:
这个是几的系统 8.1以下的系统可以解掉屏幕锁 ID也能解掉 是不用硬解的 以上的没有屏幕锁可以进系统的也都能解掉 但是开机解锁密码不好解 加密不一样 刷过机的就不行了 就只能硬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