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R-5521(板号LA-9109P)有时亮有时不亮维修

楼主(2016-01-04):
  接手一台二修LA-9101P戴尔的机器 拿到手的时候是按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 屏不显示 看电流在0.26左右 初步估计有电压没出来 拆机一看 是台进液机器,上家把EC和BIOS已经动过了。不管它,裸板直接开机上电看是什么情况,结果PU500(TPS51212)的1.05V未产生。查条件3脚EN 3.3v  7脚V5IN 5V 都正常 其它外围大致查了一下没发现问题,果断更换PU500(TPS51212),由于手上没有PU500(TPS51212)直接用TPS51218D(PIZI)代换.换好试机1.05出来了 机器顺利点亮。到此以为此机修复装机测试,结果悲剧的是第二天早晨再开机,按下开机机器没点亮。电源指示灯,电流在0.0235左右不再上跳,注意是0.0235不是之前的0.26。感觉EC动作了,南桥没动作,只是感觉而已。再开机又点亮了。再过了又开,又不显示了,反反复复证明机器还是有问题,这种一会亮一会不亮的还真头疼。测了一下电压,二次电压QZ7和QZ1的3v   5v没出来,再跑了下线路他们都受控于QZ8的1脚顺着再查到了EC的116脚,没有时序图查到EC116脚查不下去了!再想想既然是进液的机器拿就再看看是不是还有黑头和断线或是哪里没洗干净漏电了,又嘿咻嘿咻的把南桥和EC这块区域重点洗了一次。烘干再试,涛声依旧,由于本人没有示波器,不好判断南桥正常工作了没有,凭着经验感觉问题还是在南桥,那再换个YH1(14.318)晶振吧,还是老样子。有点气馁了。思来想去,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0.023,指示灯亮,证明EC动作了,问题还是在南桥没动作,继续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查南桥外围供电电压吧!查来查去查到南桥外一颗电容上正常工作电压是3.3V,不正常的时候是0.76v,而且这个电压不是QZ7倒换过来的,而是QZ3切换出来的,请看附件图QZ3,顺着再查QZ4的2脚PCH_PWR_EN#正常,那RZ7的B+_BIAS这个呢,B+_BIAS不正常居然没有电压 ,这样就好办了,顺着B+_BIAS查下去到PQ902控制极的问题,PQ902控制极2脚正常时应该是低电压3.56v,不正常时是19v了,再查到PQ903正常是5v,不正常是0.4V,而PQ903的2脚直接受控于PU200(RT8205)23脚PG,然而PU200的线性3v5v和大3v5v都是正常的,可以判断为PU200软故障它的23脚PG信号不良导致,直接更换PU200(用TPS51125代换),OK!再开机二十余次,盘盘都OK!总结,一个PG信号让我转了一个大圈啊!附上此机图纸大家参考!

LA-9101P r0.4.pdf

网友A:
这个应该跟14.318没关系吧

网友:
戴尔15R-5521 LA-9101

la-9101 Dell - dell-5521 la-9101p kb9012a3.pdf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跟14.318没关系吧

是的 如果有示波器直接打波就可以跳过了

网友:
你是想让我们买示波器么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最坑爹 一会儿可以 一会儿又不行

网友:
最痛苦的是最后上家说客户不修 修主板加换键盘我一共才报200都不修,只有让这可怜的机器报废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