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 两次炸管之后、、、、

楼主(2016-01-04):
客户换下来的电源 之前也没看 坏没坏,直接装机。让后开机 ”砰“的一声 吓死宝宝了,让后壮胆 拆下来 一看 保险管炸了  (怎么传不了图片啊) 换一个 又是一声  求当时我的心理阴影面积,    这一看 那还能上保险管啊?  上一个炸一个啊! 本人小白 不懂啊  上论坛 一看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就是看不懂, 慢慢来吧  看看还有什么坏的  没有  一看 滤波大电容 鼓包了 ,更换  7群大侠说 再看看电容旁边的 电阻 100K  拆下测一个100  一个20  换  4个整流 二极管 有一个击穿  换 测三极管13009 两个都击穿了 换   别的看看 也没有什么了   大侠说上灯泡安全  我上了一个60W的灯泡 分别接在保险管 两侧接头  上电 一闪就灭 一看 有希望  上保险  短接 测电压 12v 只有10v多点  怎么回事?心想完了 还要修,再看看论坛 说要上负载 上了两个硬盘 再测 12v了  好了  上机  测试一天 没问题,希望能帮助小白 ,大侠勿喷!图片上不了 纠结

网友:
估计输出端电容还有问题,排查一下吧,把坏的再换了,还有输出端的二极管

网友:
桥式整流短路导致烧保险。

网友:
输出端10肯定不正常啊误差太大了,需要在检查一下

网友:
我有的电源输出就是10.8V上机就正常了

网友:
手机只能在这里回复大家了,有时间肯定要看看的,本人上班,没有多余的时间。不过我会努力的。

网友:
不是专业人员不建议修电源啊,被电到得不偿失!

网友:
多谢,不过感觉在安全的前提下,还是要修的。

网友A:
换拍张图,把换的地方标出来,注下换的理由,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拍张图,把换的地方标出来,注下换的理由,就完美了

照片传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