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31不过内存检修过程【新手教学帖】

楼主(2016-01-04):
ONDA G31集成主板

前面步骤就不说了,上电开机诊断卡档C1,内存不过,遇到内存不过的板子插上主板喇叭分两种现象来快速判断【绝大部分主板都可根据这两种现象来快速确定故障】。
1.主板插不插内存喇叭都会报警。
   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供电之类出问题。
2.不插内存喇叭报警,插上内存后主板不报警,但是还是不过内存。
  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的SMB总线问题。

首先测量内存供电,DDR2的内存电压正常。

测内存槽1脚内存REF参考电压,此电压为内存主供电电压的一半,基本上都是内存主供电产生后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

测量内存SMB总线电压(有的人喜欢把这个叫做内存的SPD,如果有人说测下内存SPD有没有波形指的就是SMB总线),其实内存还有一个SPD的供电,别混淆。
测量119脚SMBDATA电压3.3V正常。

测量内存120脚SMBCLK电压只压只有1V左右,不正常。
SMB总线测量正常电压应为3.3V左右。
在台机主板上此电压一般是电阻上拉(有些板还会经过三脚芝麻专管转换一次、GA等有些板还会连到一个细小8脚芯片)
然后连接南桥、PCI_E插槽、PCI插槽、CLK(时钟芯片)等,有些板还会接到其他芯片。

断电打SMB总线对地值(要用二极管档打值,因为有些表二极管档与蜂鸣档是分开的,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
119脚276

120脚只有156,与119脚相差太多。
正常主板两脚阻值基本上都一样,就算有相差相差也很小。

阻值不正常,首先得观察一下内存插槽、PCI_E插槽与PCI插槽有没有倒针的情况(实际维修中内存插错或者没插好导致SMB两脚烧糊的现象不少)
插槽没问题,找SMB总的上拉电阻,一般在南桥芯片附近,少数在内存插槽旁边,电阻一般为1K及以上。
此板上拉电阻为102的排阻,在南桥边上,测量阻值正常。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时钟芯片与南桥了,为了准确判断是那个芯片引起的。
先找到了时钟芯片连接SMB总线的两条线(一般都和时钟芯片直通的,蜂鸣一笔接内存槽上一笔去时钟芯片划就行了)
找到后两条线从时钟芯片出来过孔到主板背面了,直接用刀片割断这两条线(目的就是为了一一排除)。

割断后测量119脚对地值为317。

再测量120脚对地值也为317与119脚恢复为一样,由此判断时钟芯片损坏,拉低SMBCLK电压

故障确定后更换时钟芯片。

更换好芯片后再次开机,诊断卡代码已跑过内存。

接上显示器已正常显示,此板修复。
友情提示:修台机主板小喇叭很重要,修台机主板小喇叭很重要,修台机主板小喇叭很重要,很多主板跑不常见的代码是,就得靠小喇叭来帮忙了。

网友:
昂达主板有些修不出来!内存过不了 我基本都是把条件查完了再继续测试各个供电 与阻值

网友:
超级版主就是超级版主  技术 望尘莫及呀~~~分加完了  明天再给

网友A:
我一直保存着好几个小喇叭维修的时候用,请问楼主坏的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代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版主讲得很清楚,可操作性强。

网友:
很容易误导人。时钟出问题尽然会跑马C1。 理论不扎实可能要去干桥了。 哈哈。

网友B:
其他牌子G31也是这样测试吗?小喇叭备着好几个呢

网友:
谢谢版主贡献  很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坏的很多,挡内存的是时钟挂很少见,

网友:
帖子实用性太强了,明天电脑上慢慢品,

网友C:
其它的板子用听小喇叭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
只是时钟芯片型号一样的不太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保存着好几个小喇叭维修的时候用,请问楼主坏的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代用的是什么型号。

看版主发的图片就知道了这里时钟芯片损坏不会发烫,因为只是信号接受引脚对地阻值异常而已

网友:
其实这里可以直接挑起时钟芯片系统总线时钟数据信号接受引脚判断故障,不需要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的板子用听小喇叭的方法可以吗?

这种方法适合用于不带蜂鸣器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有小喇叭插口的都行

网友:
帖子实用性太强了,收藏到电脑上慢慢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保存着好几个小喇叭维修的时候用,请问楼主坏的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代用的是什么型号。

ICS 9LPRS511EGLF 我是原型号换的

网友E:
大神呀  我觉得 直接用镊子 挑起 时钟芯片两个脚 不是更好吗  割断线 焊功不好的 弄不好 补不回去要飞线
或者直接拆掉时钟芯片 测量  时钟芯片拆装还是 不难的
绝对没有怀疑你的水平  就是说下我这建议

网友:
想明白了 版主是笔记本高手 笔记本芯片 不能拆  割线是 最好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呀  我觉得 直接用镊子 挑起 时钟芯片两个脚 不是更好吗  割断线 焊功不好的 弄不好 补不回去 ...

挑脚没割线快,挑脚还得很非常小心,一个不留神脚弄断了,然后又不是时钟的问题,到时候没坏也得换时钟了,这样增加了维修成本。如果这种线都焊不好,笔记本的桥下面显卡下面断线了怎么办?焊功得多练,手机的线比这个细了不知道多少了,有些断线还得用显微镜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挑脚没割线快,挑脚还得很非常小心,一个不留神脚弄断了,然后又不是时钟的问题,到时候没坏也得换时钟了 ...

看来 我要加强练习 焊功 这技术 这焊功 佩服至极

网友:
587、531、511都是易损时钟,验证过RTM和ICS只要这3位字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提供的内存SM总线的通用跑线的方法很好,以后跑线也会快一点!

网友:
版主分析透彻,图文并用一目了然,对初学者有很大帮助。

网友:
版主英明!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ICS 9LPRS511EGLF 我是原型号换的

有ICS 9LPRS511EGLF 引脚定义吗,给我份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ICS 9LPRS511EGLF 引脚定义吗,给我份好吗?

http://www.ic37.com/IDT/9LPRS511EGLF_datasheet_13485543/

网友:
纯技术流,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他牌子G31也是这样测试吗?小喇叭备着好几个呢

只要有小喇叭接口的都可以用小喇叭判断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有小喇叭接口的都可以用小喇叭判断故障吗

只要主板有SPEAKER接口都可以用小喇叭判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呀  我觉得 直接用镊子 挑起 时钟芯片两个脚 不是更好吗  割断线 焊功不好的 弄不好 补不回去 ...

拆掉时钟芯片是最快捷的办法,这里时钟IC对应引脚推测也是连接102上啦电阻一端的。

网友:
写的好详细  加分~

网友:
不错技术过硬维修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主板维修虽然没有太多的价值,但维修的乐趣太多,这个分析的很好,SMBBUS总结的很好

网友:
昂达主板修的少,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啊风。我来看看你了

网友:
SMB总线是什么电压

网友:
每次修杂牌的板子心里面一点底都没有

网友:
可惜主板便宜都不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