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LOVME手机按开机键不开机

楼主(2016-01-04):
按开机键没反应是哪里问题呢 各位高手分析分析 谢谢了
手机

网友:
接电流表,看电流判断。

网友:
描述的太简单了,不开机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首先接电流表量一下开机针有没有电压,一般1.7v左右!另外看电流表一般cpu启动后电流在30-40毫安!在查一下7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