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PM-L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1-04):
915PM-L各供电都正常,不跑码,这是什么情况?求思路,有没有高手修过的,有无通病之类的?另:在论坛找不到此版图纸,有的希望共享下,感谢。

网友:
你不能多写一点吗

网友:
经仔细观看没看出亮点,

网友:
供电正常有没有时钟、复位?

网友:
供电正常测下CPUPG与复位有没有,都正常测一下所有时钟,刷个BIOS。打下所有总线的值。

网友:
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A:
电压正常,时钟和复位也要量一下,精英的通病就是座子容易坏,915的板已经很少有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时钟和复位也要量一下,精英的通病就是座子容易坏,915的板已经很少有修到了

是啊,我就是拿过来练练手。毕竟我是小白接触的少。

网友:
确实如不懂拒绝版主所说,这个时代的精英775座子虚焊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