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92主板,进系统插U盘立马死机,小修过程

楼主(2016-01-04):
午饭时间,客户拿来一块MS-7592V星主板,
说是进系统正常,USB使用键盘鼠标都可以,一插U盘立马死机

之前遇到过同样故障是进BIOS把USB2.0的禁用了,用1.0的就不死机搞定的
今天又来,以为同样可以搞定,结果进了BIOS根本就找不到禁用的选项,那就只能重新想办法,
先用自己的硬盘装了个系统进系统先测试,插上U盘,果然立马卡死,看来跟系统没关系
重启又多试了两次,有一次发现U盘插进去卡死了,
我没动主板,过了几分钟,他竟然就复活了可以动了,还认出了U盘
神奇啊,可是总不能让客户每次插U盘都等几分钟吧,而且还是不定时的
而且复活的同时屏幕上还出现了报错

论坛查了下这个毛病大家都说南桥坏了
测了下所有的USB接口的时钟复位对地值正常的,供电5V都有了
这个板子换南桥就没太大必要了,觉得应该还有别的办法
论坛下了一个接近的图纸,查到USB的8脚供电芯片,

想着应该和6脚的USB_OCP#过流检测信号脚有很大关系,于是将板上前置跟后置总共4个8脚USB芯片的6脚都测量了一下
前置两个的第6脚都为3.2V 后置的两个第6脚都不足1V
很明显就是这个过流检测的信号电压被拉低了,造成的一插U盘就死机

再查这个信号的来源和去处,发现连接的是一个排阻RN47同时也送到桥内部,一般这种USB过流检测的排阻都在南桥边
所以不费太大力气就找到了,测量排阻中间两个脚,果然一端3.3,一端只有0.8,发现敌情

果断换下,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上电测量

结果还不是那么乐观,电压依旧没有上去,看来跟排阻没有太大关系

接下来再用镊子短接了一下排阻中间两脚,再测后置USB的6脚3.3V是可以出来的

最后用飞线,将中间两脚跟对面两脚飞线连在了一起,最后测量所有6脚都为3.3V了
再次开机进系统
U盘可以认出来了,而且使用顺畅

PS:我发现不是RN47的问题的话,那肯定是南桥内部USB模块有轻微短路的,这样飞线估计是治标不治本的
上电后虽然U盘正常使用了,南桥貌似温度还是有点高的,不过修好先用着吧,毕竟这板子不值钱
第一次修好USB过流方面的故障,希望大家多多给鼓励
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望大家多多指点
觉得还可以的话多给点分吧,分少的可怜,不够下图纸一张图纸一个BIOS就下了20分,这还让人活不,
版主还能改回5分一个不。。。真心坑

图纸分享给大家,有图纸就是好办事嘿嘿
迅维网chinafix.com_ms-7592- 10

网友A:
直接短接电阻两端方法不可取,OC#是一个信号而不是供电,一般的电源3V都有十几安的电流了,十几A搞进去不死都残了啊。

网友B:
除了南桥外 电压偏低的那个USB八脚芯片你换过没  ? 它坏的可能也有啊        还有真的替你担心信号线3.3V你直接用电源线飞过去  是不是太冒险了

网友C:
楼主其实可以把UP7536的1、8脚飞根线,很多插USB死机的是P7536芯片不良,会造成USB无输出、或拉低SLP_S3等等

网友D:
楼主的这种维修方法是可以应急使用的,方法是很好的,以后我也试试!

网友:
把供电引入usB过流信号桥內方法不可取,建议查出根本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其实可以把UP7536的1、8脚飞根线,很多插USB死机的是P7536芯片不良,会造成USB无输出、或拉低SLP_S3等 ...

我猜想短接了排阻两脚,UP7536的6脚电压就起来了,应该不会是芯片拉低的,如果芯片拉低的话就算我强拉他应该也起不来吧?。一下坏2个USB的芯片不太正常吧。,所以我以为是南桥的问题 ,直接飞不知道能保多久,这是个问题哈哈,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电阻两端方法不可取,OC#是一个信号而不是供电,一般的电源3V都有十几安的电流了,十几A搞进去不死 ...

哥给个最好的方案呢,我本想换那个芯片试试的,没有找到8脚的,就不换了,直接飞个线简单省事,坏了再来修吧,

网友F:
楼主的精神很好  就是返修的时候小心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南桥外 电压偏低的那个USB八脚芯片你换过没  ? 它坏的可能也有啊        还有真的替你担心信号线3.3V ...

就是没找到芯片,强拉电到电阻的另一头,芯片6脚电压也起来了,所以我就排除了芯片的问题了,不知这样排除是不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种维修方法是可以应急使用的,方法是很好的,以后我也试试!

谢谢了嘿嘿,还是要找更好的办法才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精神很好  就是返修的时候小心就是南桥挂了

挂了也行,再卖块新板给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哥给个最好的方案呢,我本想换那个芯片试试的,没有找到8脚的,就不换了,直接飞个线简单省事,坏了再来 ...

你拆掉电阻后应该打下电压低那脚的对地值与好的对比一下,你短接是3V直接短接过去的?

网友:
我想弱弱的问下,信号和供电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信号可以随时被拉低或者置高但能不能随便被改变呢……如果要不要排阻都一样 信号或者后级电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测试的时候是插前置测死机还是后置呢,看你的描述前置是正常的那有没有测前置插入死机吗?早上闲来无事研究研究楼主的这个问题

网友:
经过排阻电压就拉低了应该是电流大了,桥不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其实可以把UP7536的1、8脚飞根线,很多插USB死机的是P7536芯片不良,会造成USB无输出、或拉低SLP_S3等 ...

UP7536芯片不良的话,一般这里USB接口是测量不到供电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掉电阻后应该打下电压低那脚的对地值与好的对比一下,你短接是3V直接短接过去的?

推测是3.3VSB直接短接过去的。

网友:
楼主这样弄法固然是不保险,不过有时候为了赚钱也是迫不得已,希望过了保修期才出问题吧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  以前一般遇到这样的都是换桥 现在知道怎么测了 谢谢楼主

网友:
g31  g41板子现在修的最多了。  都是不跑码  cpu 内存有电压   刷bios都不行     除了换桥换io 其他都试了   没思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一裸板,你懂我的意思了没,就是没有机箱,肯定只是插后置死机。前置我还真没试,我想前 ...

你们测试都不用前置跳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想起来这个茬,我还真的不是太习惯打值,老不记得。如果打值的话,阻值偏低的话就是芯片短了吧。
我 ...

电阻两端直连强电流用久了肯定会出问题的,到时候换桥吧,祈祷熬过保修期吧,哈哈

网友:
这个过流的话 还真是很无语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小八脚芯片拉低的,这芯片容易坏,直接飞线就等于没经过排阻直接进南桥,电流变大,所以南桥就会发烫,这样治标不治本的,南桥很快就会坏。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接电阻两端方法不可取,OC#是一个信号而不是供电,一般的电源3V都有十几安的电流了,十几A搞进去不死 ...

飞线这种方法只能是紧急情况下,和客户说明情况,有配件的时候再换上

网友:
高人,收徒弟么?

网友:
新手学习了  USB也有专用电源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们测试都不用前置跳线呀

没用过啊,又不方便插USB,所以没用过还

网友:
你要收我吗?呵呵,我是小白。你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线这种方法只能是紧急情况下,和客户说明情况,有配件的时候再换上

恩恩好的,下次知道了,客户还没来拿,我明天试试把那个电阻拿掉测一下后置两个USB的供电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嗯   很多都是这个 问题

网友:
飞线不如直接并个电阻好。

网友I:
V星主板USB口的供电芯片是个通病,一般都是拆掉芯片,1 8脚直接连上 完事。下次你不妨这样修一下试试,GB的桥都很热,能正常用,不用太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下,如果芯片是有微短的,6脚的电压只有0.8V,  那我就算短接了电阻两端。强拉个电3.3V,芯片6脚 ...

是的这里建议更换usb供电8脚芯片测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V星主板USB口的供电芯片是个通病,一般都是拆掉芯片,1 8脚直接连上 完事。下次你不妨这样修一下试试,GB ...

拆掉8脚芯片直接连接的话,推测usboc信号工作会失去效果作用

网友:
这样短接是在些风险,但LZ这种思路还是不错的,有时没同样的元件之要想法把条件满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啊,又不方便插USB,所以没用过还

额,好吧。那就等下次顾客再拿来了

网友J:
这种方法应急一下还是可以的,能用多久那就要看运气了。

网友:
就是USB过流信号电压异常导致的故障。

网友K:
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方法应急一下还是可以的,能用多久那就要看运气了。

客户已经拿走了。本来还说给他换一下USB供电芯片的,那就希望他用过了保修期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谢谢支持,求加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牛A与牛C之间徘徊

谢谢支持求加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既然是中间的两队可以用连锡的方法吧,要飞线吗?

连锡试过了 没有用我就飞线了。飞线还麻烦一点的呢嘿嘿 求加分

网友:
这样做虽然有点危险,但是毕竟是搞好了故障,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N:
看看是不是usb供电芯片up7536坏了,这东西经常坏的。msi板子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看是不是usb供电芯片up7536坏了,这东西经常坏的。msi板子的通病

主板客户拿走了。没机会测了哈,下次返修再测

网友O:
V星主板USB口的供电芯片是通病.一般都是拆掉就行了18脚直接连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V星主板USB口的供电芯片是通病.一般都是拆掉就行了18脚直接连上就行

好的下次试验一下吧。谢谢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凡是遇到的我一律一八脚直连,基本上每次都能解决!

网友:
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不好修啊  qian shao a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上上

网友:
1、如果南桥轻微短路,不应直连3.3V应该减小单个电阻阻值,在排阻上跨接电阻。
2、如果USB供电芯片轻微损坏。挑起6脚,加电阻接3.3V。或者拆掉芯片直连USB5V供电,失去USB过流保护功能。
3、实在不行,直接拆掉芯片,不用该USB口。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把8脚芯片拆了就

网友:
呵呵  表示没有遇到过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其实我觉得把电源的3.3直接拉过去  不好吗?

网友:
82801GB的桥坏的多呀

网友:
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直接改USB供电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