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46S 进水机器,修的累心

楼主(2016-01-04):
型号:HP4446S
版号:纬创 11242
故障:进水,无待机
这个机器放了一个礼拜才发,因为掉电走弯路了

这个机器进水面积真的很大,EC脚腐蚀严重,EC周围腐蚀严重,反面CMOS电池生锈,南桥旁边轻微腐蚀,硬盘腐蚀(第二天返修发现的)

进水机,先清理腐蚀部分,加焊膏上风枪吹一会。清理完毕之后,打各个电感及公共点阻值,正常。上电0.20左右不动
测量各个电感电压,VCC_VCORE CPU电压没有。查芯片EN 0.4V,断电打EN阻值,正常。那就追查EN信号来源

追查来自u3701的4脚,Q3761导通拉低PWR_GOOD,不正常,追查PM_SLP_S3

追查PM_SLP_S3,来自U3606的6脚,实测R3609一端5V,一端无电压,仔细看以被腐蚀,换好后OK,3脚电压也是如此,更换R3604后OK。加电后亮机。
但是触摸板不能用,因为触摸板下面也进水了【没拍照】。拨开之后发现断线,补上OK【补线我用的是老硬盘,IED数据线,这个烧不坏吧?哈哈】

此时已经OK,让客户拿走。然而没有那么简单,只用了一天就返修了。直接不亮,客户反映用20分钟左右掉电
不亮是因为EC脚位腐蚀的快断了,MD,想省心结果害了自己。买了2个EC,第一个上去待机微短路,量EC旁电容,003Ω,草,是个臭玩意。事事不顺。第二个换上OK
PS:这个EC带的是通用程序,我在看帖子的时候看到有兄弟说是带程序的,我不服,换上蹭蹭亮,问买EC的也说不带程序,你说的带程序,估计是淘宝卖家坑你的
这是一个问题掉电,我是最怕这个东西了,一般直接不修,这次没办法了,收过钱了,硬上吧
自己想了下,掉电可分这几类吧
CPU  内存 硬盘 不良
BIOS 不良
芯片供电滤波不良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换了内存、CPU还是不行
那就换硬盘,拆开发现,硬盘也进水了。换上自己硬盘做系统,试玩3天不掉电。到此维修结束
此时看的累吗,我当时的心情和你现在一样样的。共勉吧。

广告:你的加分,是我发帖的动力,看的开心了就加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这机器修得可真累啊,有耐心

网友:
确实不容易修啊   ,学习很多的

网友:
看了楼主维修的过程,看出来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么磨人的机器,确实要加分

网友:
学习了,像楼组的精神学习

网友:
看了楼主维修的过程,真心不错

网友:
小伙子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