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版号特殊,本论坛没有图纸,不认电池。但是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6-01-04):
来了一个海龟带回来的东芝笔记本,维修一波三折 ;客户说要配电池和适配器 ;简单 来吧 ,随手拿来装上Ok付款走人 ,哈哈这钱来的容易 ,海龟不差钱啊
第二天回来找我。。电池不充电 ,也没有电量百分比,我用表测试确实没有充电电流。。。 换一个电池还这样 。但是用电池能开机 。。。这情况不多 。并且还看到一个现象不对 ,,插上适配器不装电池充电灯也是亮的 这个不对,脑袋转了下这故障应该是新电池有电,但是和电池交流数据的SM总线有问题 ,海龟 ,你的笔记本也有问题,估计是你在东海龙宫太潮了 。机器主板也有问题 ,需要维修 或者选择给你退掉电池,插适配器用, 海龟转了转手上的钻戒说,修,嘿嘿,弄点外币也行,,,拆机测试电池两根总线电压0.79,明显不对 。各种网找图纸吧 ,无语都没有 ,迅维网也没有 。那就盲修吧。。总线电压不对 应该是3.3v 寻思着是不是电压设计改了 ?用波波看看吧,没有波形,万用表测两根数据总线连着一个六角管子紧挨着电池接口的2和4,实测管脚电压基本都0.8左右。由于没有图纸 ,小管子的型号百度也没有  。知道这个应该是一个保护性的原件,并且是数据总线上的,不是牵扯到PWM供电方面的 拆了没多大风险 ,,风枪400 三秒下。再看波形哈哈哈久违的嘿咻出来了 。两个完美波形,电池电量正常显示 修复成功拷机一天,海龟送钱成功接收

网友:
忘记上取下的件的位置图片了

网友A:
楼主真牛人,换我没这耐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牛人,换我没这耐心了

哥们 ,静下心来赚钱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静下心来赚钱吧  ,

修个特殊故障的机器也很有成就感的喽

网友C:
所以露珠还知道那些网站可以搜图纸

来个悄悄话呗

网友:
你这笑容我最喜欢。就这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露珠还知道那些网站可以搜图纸

来个悄悄话呗

搜嘎哈哈哈

网友: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太好了 这么多人一块玩 ,

网友:
做电子的基本都是夜猫子哈哈哈,

网友:
虽然不是这型号  工作原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