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6-01-04):
老师说说什么信号

网友:
下面图片上有说明

网友A:
英业达的。你只看这个不行
要追查来源看是什么信号转换~~

网友:
简单的一个电源状态关闭,关闭开启休眠还一个附设复位

网友:
3楼正解,楼主追查下来源就知道了呀

网友:
在那里弄得这个总结

网友:
楼主 这个图片应该不仅仅只有一张吧 是不是一个整体时序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业达的。你只看这个不行
要追查来源看是什么信号转换~~

老师,信号功能大全
统计没

网友:
也不是大全,差不多大概就行

网友:
还是不怎么明白

网友:
这是那个acpi吧

网友:
好像是吧,不知道所以找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