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61-S3 REV.2.0 触发后有时能开机正常使用,有时风扇转不显示然后掉电不规则

楼主(2016-01-05):
       GIGABYTE 技嘉 GA-P61-S3 REV.2.0 触发后有时能开机正常使用,有时风扇转不显示然后掉电,现象不规则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电,有时掉电以后不能再次触发,要拨电过一会才能再次触发,触发也不一定能亮。
       查RTC电路部分正常,既然有时能正常使用,那基本上和BIOS没多大关系,技嘉的双BIOS系统还是挺不错的,就算出错也会自动从B_BIOS中恢复备份。下图是M_BIOS和B_BIOS在正常使用中的3脚和7脚的电压,M_BIOS的3脚高电平是写保护解除,7脚高电平是锁定解除,这时B_BIOS自然就处于不工作的状态。

       该板使用BD82H61的桥,这种桥质量不是很好,很多主板坏的都是它,对于我们这种没什么技术水平的桥工来说,干干桥是拿到板的第一反应,桥加焊了以后,没有什么效果,看来是错怪它了。
      既然不是桥的问题,那就量一下不正常时的电压情况吧,按时序来走发现内存供电已经正常;

内存VTT也有了;

       由于桥供电、总线供电、管家供电等等不好找所以偷懒一下先量量CPU供电,果然是没有电压输出,CPU供电芯片用的是 ISL95836,芯片供电正常,开启脚电压为0(9脚 VR_ON);

既然VR_ON没有,那就反推呗,先来查查桥的供电情况如何,首先主供电VCC1_05_PCH是由运算放大器加MOS管的方式来提供,原理是2.5V加到R535上与R524形成分压约1.05V的VCC1_05_EN进LM324运算放大器的5脚,这个电压值就是VCC1_05_PCH输出的值,测量只有0.4V不正常,2_5LEVEL本来应该是2.5V的现在远远达不到;

测量2_5LEVEL对地只有20欧姆左右肯定是不正常的,应该是某个元件对地短路了,查来源来到Q79,正常情况下是利用431的特性输出2.5V的线性电压,但是现在对地有短路所以无输出,本来以为这种小三脚的431是最容易坏的,心里一阵狂喜......拆下431小三脚一量并没有短路,再量板上的2_5LEVEL点位照样是对地20欧姆左右,头大了,这板上2_5LEVEL所走的地方挺多的,主要是以电容短路最常见,本来是想用烧机的方式找出来,不过看到旁边就有个小贴片电容发暗,位置号是BC250,拆下一量:16欧姆,哈哈,抓住了!(不用另外装上去了,拆掉就能用)。

具体板上的位置:

BC250拆除后对地正常了,开机VCC1_05_PCH测量1.05V正常 到此修复!开机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它掉电了,百开百灵!
再来两张正常使用的主要电压图给大家过过瘾:

本贴全是高清大片,让大家看得舒舒服服,小小白发个贴很不容易,现在都凌晨2:04分了,各位看官给++分让我以后发贴有点激情。

网友:
图文并茂,排版漂亮,案例不错,看帖三分钟,发帖三小时,大家都不容易,精华奉上

网友:
谢谢版主的大力支持,我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M_BIOS和B_BIOS在正常使用中的3脚和7脚的电压,M_BIOS的3脚高电平是写保护解除,7脚高电平是锁定解除,这时B_BIOS自然就处于不工作的状态"。楼主这个判断BIOS 的方法是怎么知道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楼主对时序的控制和芯片的工作条件是把握的太好了,排版也很好,佩服!!

网友A:
技术不错,值得收藏观看

网友:
不错哦太详细了收藏了

网友B:
这个帖子发的美,图片真是用心拍,超级高清了这是,从照片就可以看出楼主是真用心了

此贴时序步骤都写的很详细,对于基础差的人帮助很大,很有意义的帖子,排版漂亮,内容易懂,可看出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C:
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当学习资料非常合适。 如果笔记记维修也写这么清楚的话,那更好了。:)

网友D:
楼主太用心了,图片绝对高清晰无码,排版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修的也很好,主板维修的好贴子!

网友:
电路,图纸把握的很准,很详细,,,,,

网友E:
感谢分享好帖,今天没分了,明天一定帮你补上。

网友F:
这么清楚 是什么机拍的,图片编辑软件又是什么?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值得收藏观看

谢谢neco哥的欣赏

网友G:
写得很全面,很仔细 ,不加分都不好意思走。楼主至少得用一个小时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发的美,图片真是用心拍,超级高清了这是,从照片就可以看出楼主是真用心了

此贴时序步骤都 ...

谢谢版主大大的鼓励和评价,激情四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当学习资料非常合适。 如果笔记记维修也写这么清楚的话,那更好了。:)

谢谢你的评价和建议,我会多些写关于笔记本维修的,只是这段时间笔记本都是换桥和EC显卡,感觉没有曲折的东西不好意思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用心了,图片绝对高清晰无码,排版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修的也很好,主板维修的好贴子!

谢谢你这么高的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好帖,今天没分了,明天一定帮你补上。

没关系,加分这回事是说说开玩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清楚 是什么机拍的,图片编辑软件又是什么?能共享一下吗

用iPhone6拍的,用Adobe Photoshop CS6编辑,初学者,让您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得很全面,很仔细 ,不加分都不好意思走。楼主至少得用一个小时写吧

远远超过一个小时了,赫赫,主要是图片的整理排版不熟练,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没让我早点看到这个贴呢,分都用完了。。。小白学习思路的好帖!

加不加分不是重要的,只要你看了后有收获就是对我的最大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很好。看着也很舒服。虽然看不明白。

我以前也是一点都不明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精通的。

网友:
迅维走出来的高手,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完就丢了现在看看都有点吃力

对啊,就象我以前的微积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点不明白即然没有en信号为什么不跑en的线却去查桥供电

因为桥供电正常以后才有CPU供电的开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都有楼主的用心态度,迅维网站会更加美好。

看你说话的语气,我好象在听新闻联播一样,哈哈!谢谢你的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经典的例子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这么的任性

我只有这个:GA-P61-S3-B3 Rev.10(相似 可参考) 25页有维修批注.pdf
图纸很多地方不同,只能作参考,CPU供电芯片不同、CPU_VTT供电芯片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就冲这个态度必须加分啊!我要以楼主为榜样好好学习,改改自己没有耐心和不踏实的坏毛病!

一起努力,做个脚踏实地的人

网友:
太牛逼了,看来我还要慢慢的学习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图文并茂,很好的维修案例,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加分加分,这是我看的修主板我决定加分的贴。很详细,很辛苦。

网友:
不错不错,明了明了!加油

网友:
很有用的帖子~质量高的帖子~

网友:
最多加2分 都给你吧

网友:
不错 维修的很仔细

网友:
主板修得不错,图也P得好

网友:
楼主编辑的非常用心,过程详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帖子,很详细,

网友:
多多发一些这样的高清大图  而且都注明了元件电压    真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

网友P:
飘飘现在成高手拉

网友Q:
写的非常不错 很少看到这样具体的帖子了 加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P:
飘飘现在成高手拉

你是?你怎么知道我的花名?快点告诉我,激动

网友:
引用 网友Q:
写的非常不错 很少看到这样具体的帖子了 加分了

谢谢你的好评,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学习了,加分感谢呀!

网友:
必须加分啊 可惜没分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标的也很容易懂    辛苦了楼主

网友:
楼主理论好 图片编辑的也好,

网友:
新板都不是很好修

网友:
太认真的楼主,令人赞叹的耐性
也只有这样才能抓到一个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给楼主32个赞

网友:
看这样的教材就是好理解。。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你怎么知道我的花名?快点告诉我,激动

老同事陈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主板的图纸都有啊。我对待主板基本就是三板斧,不行就换了,真没这么细心的查过,楼主的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R:
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多发经验帖子。已经加分鼓励

网友:
技术真心不错,值得收藏观看

网友:
技嘉主板 BIOS损坏  还能恢复  我搞了好久

网友:
楼主运气好,技嘉H61经常遇到供电全正常,换了桥刷了BIOS还触发循环重启的

网友:
现在就是遇到触发重启的,看了你这个帖子看来故障原因不一样

网友:
高清无码,而且解说详细,显示了楼主醇厚的内功,浑实的底子,加油!

网友:
向楼主学习,大神啊

网友:
可以出师了,写的那么详细,赞赞赞!!!

网友:
6系列主板上电时序不跟4系列一样

网友:
现在的技嘉板经常出现贴片电阻和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贴整得太详细了,楼主真是费了心思的

网友:
确实很高清和实用的维修资料,我手里今天刚到坏板一片,终于有资料要参考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R:
不错,希望楼主继续多发经验帖子。已经加分鼓励

谢谢版主的支持,是不是点错键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H:
谢谢版主的支持,是不是点错键了!

不好意思啊,按错了,已经改过来了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好意思啊,按错了,已经改过来了你看看

看到了,谢谢版主

网友S:
有图纸就是好啊!另外此照片和电压数值可以当做模板啊!真是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图纸就是好啊!另外此照片和电压数值可以当做模板啊!真是清楚!

一样的图纸没有,只能参考另一个板号的,很多地方不同,也有很多地方相同。谢谢你的好评!

网友:
手上刚好有这样的坏板,谢谢楼主解刨

网友:
写得很全面,很仔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这么详细,台式机新手学习需要这样的帖子呀

网友:
LZ写的很详细 学习中!~

网友:
苹果6的拍照效果真不错

网友:
佩服 佩服 不容易

网友:
写的很好,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隐藏在地下的小电容被你发现了。眼睛很厉害

网友T:
楼主你好、小白请教个问题、这个图有点看不明白、这个比较器的负向输入端接的怎么是自己的输出端电压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好、小白请教个问题、这个图有点看不明白、这个比较器的负向输入端接的怎么是自己的输出端电压啊

这么来看的话那岂不是5脚输入什么电压这个比较器就输出什么电压吗、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本人纯小白、各位见谅哈、老师给我们讲的比较器的特性是、如果正输入端大于负输入端就输出高电平、负输入端大于正输入端就输出低电平我还一直以为是如果正向输入端大于负向输入端就输出12V、负向输入端大于正向输入端就输出0V呢、呵呵

网友:
不错哦,给个赞先,看来理论很重要呀、

网友:
小白的我最喜欢这种技术贴。。。。

网友:
我是菜鸟刚好需要楼主这样的高清图。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T:
运算放大器不是五个脚吗、那个U15怎么那么多脚 ??

没有谁规定一定是5个脚,LM324内部有4个独立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T:
这么来看的话那岂不是5脚输入什么电压这个比较器就输出什么电压吗、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本人纯小白、 ...

我来简单说下这个原理吧,当5脚的电压是1.05V时,这时候6脚还没有电,+>-,所以运算放大器就在7脚输出12V,完全导通Q30 Q33,这时6脚就得到1.5V的电压,5脚的电压就小于6脚了,+<-,7脚变为0V,Q30 Q33截止,6脚电压缓慢减少,当减到低于1.05V的时候,7脚就又变为12V完全导通Q30 Q33,最终的结果是Q30 Q33的S极保持为1.05V,这样说够明白了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H:
没有谁规定一定是5个脚,LM324内部有4个独立的运算放大器

LM324都是这种4合1的运算放大器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H:
我来简单说下这个原理吧,当5脚的电压是1.05V时,这时候6脚还没有电,+>-,所以运算放大器就在7脚输出12V ...

多谢前辈指教 !大概意思我懂了、也就是说这个运放在这个位置起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PWM芯片、而Q30、Q33就相当于两个上管。我还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它还设计一个C114耦合电容在那里是起什么作用的、而且当U15B导通以后、7脚输出的12V电压不就可以直接通过R716和R498串联分压到U15B的负向输入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LM324都是这种4合1的运算放大器吗

对,LM324都是自带4个运算放大器的。

网友U:
你的UT61E 用用好用不 速度还快不 测电阻时快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T:
多谢前辈指教 !大概意思我懂了、也就是说这个运放在这个位置起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PWM芯片、而Q30、Q33就 ...

有C114隔开,R716和R498是不可以形成分压的,你是不是看错了,至于这个C114的作用,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不能把这个电路看作是PWM方式的,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的UT61E 用用好用不 速度还快不 测电阻时快不

不好用,我后悔了,速度虽然是快,但是耗电大,稳定性和准确性比不上福禄克,自从我有了FLUKE F117C,这个我就基本上丢空了。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修的更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C114隔开,R716和R498是不可以形成分压的,你是不是看错了,至于这个C114的作用,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不 ...

C114在这里不就是起耦合作用的吗、反正我自己认为耦合的意思跟直接连接没什么区别

网友:
坐等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你的评价和建议,我会多些写关于笔记本维修的,只是这段时间笔记本都是换桥和EC显卡,感觉没有曲折的 ...

坐等学习一下,

网友:
真是牛人。我很久没有这样修板。换就一字。赚钱就好。时间花得少钱来得快。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尤其是高清大片看着真心爽啊,本来想加分可是提示我不能对表表于360小时前的文章加分,哈哈!

网友:
图文并茂,排版漂亮

网友:
清晰用心的记录维修过程 图片标注明确 本人第一次给你了 评分

网友:
高清无码大图好看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