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u盘装系统?怎么制作u盘启动?

楼主(2016-01-05):
新手必看: 系统文件一般有二种格式:ISO格式和GHO格式。ISO格式又分为原版系统和GHOST封装系统二种。只要用解压软件WinRAR解压后有大于600M(WIN7一般2G)以上的GHO文件的,是GHOST封装系统,PE里的大白菜智能装机PE版软件可以直接支持还原安装。如果解压后没有大于600M以上的GHO文件的是原版ISO格式系统,要用安装原版XP和WIN7的方法安装,详细步骤请看相关教程。 下文的教程主要针对GHOST封装版的系统,即gho系统或者iso内含系统gho的情况。

主要步骤:
第一步:制作前的软件、硬件准备
第二步:用大白菜U盘装系统软件制作启动U盘
第三步:下载您需要的gho系统文件并复制到U盘中
第四步:进入BIOS设置U盘启动顺序或者按快捷键
第五步:用U盘启动快速安装系统

详细步骤:
第一步:制作前的软件、硬件准备
1、U盘一个(建议使用1G以上U盘)
2、下载大白菜U盘装系统软件
3、下载您需要安装的ghost系统
第二步:用大白菜U盘装系统软件作启动盘
1 、运行程序之前请尽量关闭杀毒软件和安全类软件(本软件涉及对可移动磁盘的读写操作,部分杀软的误报会导致程序出错!)下载完成之后 Windows XP系统下直接双击运行即可,Windows Vista或Windows7/8系统请右键点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插入U盘之后点击 一键制作usb启动 按钮,程序会提示是否继续,确认所选U盘无重要数据后开始制作

制作过程中不要进行其它操作以免造成制作失败,制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停顿,请耐心等待几秒钟,当提示制作完成时安全删除您的U盘并重新插拔U盘即可完成启动U 盘的制作。

第三步:下载您需要的gho系统文件并复制到U盘中
将您自己下载的GHO文件或GHOST的ISO系统文件复制到U盘“GHO”的文件夹中,如果您只是重装系统盘不需要格式化电脑上的其它分区,也可以把GHO或者ISO放在硬盘系统盘之外的分区中。
第四步:进入BIOS设置U盘启动顺序 新手直接按F11 F12其中的一个
第五步:用U盘启动快速安装系统
(第一种方法)进PE用智能装机工具安装(详细点)

网友A:
看来都没有分了,这个也发!

网友B:
大家都缺份呀,什么都发

网友C:
版主讲解的好详细,一看就懂。

网友D:
这种小白教程,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都没有分了,这个也发!

我分7000多 不少吧,我主要是给新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缺份呀,什么都发

发帖的目的是给新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讲解的好详细,一看就懂。

主要是帮助新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白教程,对新手很有帮助

是的,小白教程

网友:
应该兼顾到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缺份呀,什么都发

类似的你也可以发的

毕竟好多新人不是很了解

这个板块属于自由版 要求不严哦

网友E:
大白菜现在越来越火。菜在涨价,大白菜工具也火了。

网友:
是的 兼顾小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白菜现在越来越火。菜在涨价,大白菜工具也火了。

这类工具很多 大白菜 老毛桃 电脑店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类工具很多 大白菜 老毛桃 电脑店等

老毛桃历史悠久,大白菜是后起之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毛桃历史悠久,大白菜是后起之秀。

是的,版主分析的透彻 不过现在老毛桃假的多

网友G:
白云一键装机如何。它不用u盘,我用的是大白菜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白云一键装机如何。它不用u盘,我用的是大白菜

用什么都可以

网友(2016-02-20):
英文没学好,装系统对我来说有些难度,进了BIOS都不知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