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告诉小弟,苹果的一体机南桥用多少温度拆?

楼主(2016-01-05):
主板是imac 820-3126a。在下想拆下南桥(BD82Z68),尝试了多温度曲线没搞下来,现在是上260,下300,保持温度2分钟了,还是不溶,室温是 10C.

我该用多少温度拆呢?

网友A:
还得看看BGA温度有没有偏差。这个温度应该能下来了。我这里上面最高235下面265就能下来了,可能你的BGA温度存在偏差,如果没有偏差就把底部风嘴换成最大号。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封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看BGA温度有没有偏差。这个温度应该能下来了。我这里上面最高235下面265就能下来了,可能你的BGA温度 ...

谢谢大侠。

bga温度有没有偏差,我不确定,但是用 上230c, 下 280c,拆其他的板子桥是很容易的,就是拆不了这个板麻烦。

我按你的办法尝试一下。

能放入bga下面的测温感应器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封胶了

外面四周是有的,但是我已经拆了。里面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面四周是有的,但是我已经拆了。里面还有吗?

不用管里面有没有,跑到你设定温度值了就暂停,然后拔一下芯片旁边稍微大点的贴片电容,如果能动了,再停过十几秒左右直接撬就行了

网友:
里面可能有胶,,,,,,,,

网友D:
里面应该还有胶,珠子融了慢慢翘。

网友:
各位大哥,今天我跑上290C,下290C,使用测温线,芯片附近的温度达到240C,还是不动,我不敢用力撬。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面应该还有胶,珠子融了慢慢翘。

可是应该也动一动才对啊?一动不动,我不敢撬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里面有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里面有胶的了

测温线250,我用刀片捅,锡球还没有溶化,而我的心已经溶化了。

网友:
什么情况。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