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收银机进入XP系统走完进度条后屏幕提示无信号输入而黑屏

楼主(2016-01-05):
昨天,一客户抬来一台收银机,他说屏幕黑屏用不了。开机仔细观察情况,发现是进入XP系统走完进度条后屏幕提示无信号输入而黑屏。另外,按键盘的NUM LOCK按键,可以光和暗。

问题锁定在所配的液晶显示器上或者是系统问题上。

(1)立即换上我的显示器,但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
  (2)准备装系统,客户提示说,之前叫一电脑店的老板装了很久,都没有能够装进去。我就不相信,明明是一块和平时用的主板一样的板,不也是像平时一样的装系统用吗?
废话少说,立即装系统,装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当时相当激动。
但等到进入到原来黑屏的地方,故障又重演了。
这时又怀疑是VGA接口松,弄了一通,还是没有任何的收获,

现在分析:是不是收银机所用是系统是专用的呢?

网友A:
可以接2个屏幕的,在BIOS里选择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2个屏幕的,在BIOS里选择下看看

接一个屏幕与接两个屏幕有区别吗?我换过显示器试过,但没有效果

网友:
有区别,就像笔记本的内屏显示和外屏显示,这种故障经常在客户换系统后出现,修复过多次

网友B:
这个主板有问题。你可以尝试不装显卡驱动看看,估计可以显示了。如果想修好,检查集成显卡的北桥,可能需要重新植株,之前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收银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有问题。你可以尝试不装显卡驱动看看,估计可以显示了。如果想修好,检查集成显卡的北桥,可能需要 ...

多谢指点,也就是说在装系统的时候,划去显卡驱动这一项,对吗?
但是既然集成的显卡有问题,在不装驱动的情况下,可以用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也就是说在装系统的时候,划去显卡驱动这一项,对吗?
但是既然集成的显卡有问题,在不装驱动 ...

对的,不勾选就可以,已经用了两年,偶尔开不了机,插插内存好了。叫他修主板,他不愿意。反正上一次门收50的上门费,不修我更开心。

网友:
那楼主可以,进winpe,试一下啊,看能不能正常进入,并且拆开机箱,清理灰尘,和最基本的操作,不行的话,就拿自己的硬盘,接上客户的机器,重新安装个系统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