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维修

楼主(2016-01-05):
客户拿来说USB全部不能用,有线网卡,无线网卡都认不到,说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开机一试果然是,第一想到就是南桥,报价打发客户走就开始拆机查,测3个U口都没有电压,一看有一个U口断了接地了,重新换了一个U口,没接地了,还是没电压,看图纸是4804C的第一脚供电的,换了就有了电压,有线网卡无线网卡还是一样不认,一测网卡的1。8V对地短路了,一看网卡接口,原来是雷打了,换了一个网卡,认到了,不过无线网卡还是认不到,再测无线网卡的接口,第二脚没电压,正常是3。3V,懒得查了,直接在旁边飞个3。3V来,认到了无线网卡,全新正常了

网友:
坏的够可以的。。。还好只是供电部分出问题。

网友:
不会都是雷打的坏一片外设吧。。。

网友:
语言简洁明了,问题都在供电部分,也是不错了。省的干桥了,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