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维修出现炸管

楼主(2016-01-05):
昨天,稍为空闲一些,就拿出个电源来试一下手。
拆开,发现保险已经烧了,四个整流二极管烧了两个,5VSB开关管用的是DM311。

再来看一下DM311的引脚的定义:

换完上面的元件后,为了保障,再检测一下DM311的6,7,8脚的对地阻值,当时对地所选的地是散热片,测量的阻值是1012左右。当时下的
结论是:这个DM311没有短路,再有开关管13007外观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当时就没有测。
为了快,我也没有串联灯泡,刚一上电,开关管13007就炸开了。

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出现炸管的原因?????

网友:
保险炸成这样你竟然在换完整流管和这个DM311就敢试机????

最少烧坏了3----5个元件,(包括保险电阻,13007,变质的电容),多的话5个以上

高压端一烧一大片,不要以为那么简单

网友:
一般来说,三极管,电源管理用的IC在看有没有被烧的痕迹时,关键要看有没有变色的迹象,引脚有没发黑

没变色基本没烧坏,只有变色了就有隐患,必须直接换好料

网友A:
炸保险管了就要串联电灯来试机,这是修电源必备的工具,你偷懒不用炸管也是应得的。

炸管一般是两只管工作电压不平衡造成的,串联上电灯后测量两管的B极电压是不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保险管了就要串联电灯来试机,这是修电源必备的工具,你偷懒不用炸管也是应得的。

炸管一般是两只管工 ...

说得对,不能偷懒。两只管的工作电压不平衡,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对,不能偷懒。两只管的工作电压不平衡,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推动管工作不对称,驱动信号电平正常,开关管加速电容失效,二极管击穿,大电容爆浆,均压电阻失效……好多原因。

我昨天修一个长城电源就是两管不平衡,查了一天没查出来,火了直接丢垃圾桶去了

网友:
高压侧炸管通常应该检查尖峰吸收电路的元件,也就是不管好坏都要焊一遍,否则有可能通电瞬间过压击穿!串灯泡是修电源的常识了

网友:
保险和整流二极管烧毁这种情况下开关管是很难幸免不击穿的,保险烧了一定要测开关管的

网友:
后级短路导致炸管吧。

网友:
保险断了,一般试机都串灯才安全

网友:
稳压部分坏了也能引起炸管。

网友:
电源我都不敢修.炸管吓一跳

网友:
以前维修电源炸过,店里都跳闸了。现在不修了

网友:
便宜的电源不想修,好的电源不敢修,,哎

网友:
相关外围电路。

网友C:
楼主你真的很傻很天真喔一般烧保险的话第一时间先排查整流管。高压电容。然后是开关功率管即你之后炸的有无击穿,这些管子击穿不一定是烧焦的然后看看管子与之相连的一个电容大约 是50v的那些然后排查完后才能再上电测试并且上电时候必须要串联一个灯泡先,如果好像你想的那样做有多少炸多少的这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真的很傻很天真喔一般烧保险的话第一时间先排查整流管。高压电容。然后是开关功率管即你之后炸的有无 ...

多谢指导,我现在明白了一些

网友:
待机部分和炸13007没有太大的关系,应该检查驱动部分。修好待机就开机,楼主厉害。

网友:
修电源一定记得接灯泡,这样就不会心慌慌了。

网友:
希望这一炸不会给楼主留下心理阴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