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播放视频出现锯齿怎么处理

楼主(2016-01-05):
如果在观看视频的时候,突然发现视频画面出现了锯齿,也就是出现了锯齿状的不平滑的线条,那要怎么办呢?这有可能跟显卡驱动有关,现在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一下Win7下播放视频文件锯齿现象的解决方法吧。

  1、首先点击win7系统的开始菜单,在菜单中选择控制面板,在控制面板中,依次进入“系统”→“高级系统设置”项;

    2、在弹出的系统设置对话框中切换到“高级”选项卡,选择“性能”区域内的“设置”按钮;

    3、最后在“视觉效果”标签下,将系统默认勾选的“启用桌面组合”前面的勾取消,修改完毕后保存退出就可以了。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200.html文章链接

网友:
又学会一招,还真么有遇到这种问题呢?以后遇到了,也就会调试了

网友:
以前设置过,可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