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LM-S2跑E4

楼主(2016-01-05):
今接客户一块GA-MA78LM-S2主板 测量全板主板电压正常 插检测卡跑码E4感觉不过内存 把内存拔掉外接喇叭不会报警 检测卡复位灯亮反复跑码E4 CPU 也换过了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CPU座子问题 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问题 加焊下

是AMD的U座  很少遇到虚焊吧?

网友:
拔掉内存都不报警估计都没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