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37

楼主(2016-01-05):
无3\5V待机,插上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待机电压在0.04,是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换EC吧,一般情况下都是保护了。

网友:
待机电压在0.04有可能隔离已经过了,下载一份图纸实测一下最好。

网友:
量下公共点就知道了,,

网友:
就这么说,神仙也难回复啊

网友:
自己量一下最好,你这样说的太超神了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板子 3 5v有 待机和你一样 但是5v偏高一点点  感觉触发保护  你那个的ec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发过来 ,帮你修 就看几张图片谁人知道你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一样的板子 3 5v有 待机和你一样 但是5v偏高一点点  感觉触发保护  你那个的ec是什么型号

主板上,有很多电容对地短路,烧鸡大法烧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过来 ,帮你修 就看几张图片谁人知道你什么问题

无进水,无待机,通电无指示灯,主板上有多处电容对地短路,烧鸡大法烧不出

WJT

网友D:
你不会公共点都不知道吧  隔离过没过就看公共点有没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进水,无待机,通电无指示灯,主板上有多处电容对地短路,烧鸡大法烧不出

短路还不好弄么? 是19V短路还是 PWM短路?  短路的地方在哪里?你确定哪一块短路了么?

WJ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还不好弄么? 是19V短路还是 PWM短路?  短路的地方在哪里?你确定哪一块短路了么?

你QQ多少,我加你

网友:
楼主说得太简单了,不好分析,换板子吧

网友:
你量一下公共点,就知道隔离有没有过了。

网友:
后继有小短路吧  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有很多电容对地短路,烧鸡大法烧不出来

完全对地还是偏低??nnd  我这个板子ec被人换成885的了 3 5v 对地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公共点都不知道吧  隔离过没过就看公共点有没有电

是B+哪里。在板上还不太会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B+哪里。在板上还不太会找,
就是B+ 这个很好找的 你看管子 上管连得都是B+ 而且是一排电容都是B+

网友:
你这样说也太什么了吧。你要测量下公共点有电没。在测3.3V 5V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