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些简单故障的判断!

楼主(2016-01-05):
现在一些新的主板上大都没有PC报警喇叭,虽然这些新的主板上没有PC报警喇叭,但是他一般都留出了插PC报警喇叭的针脚,这时只要插上一个PC喇叭,就可以通过开机时报警声音长短变化,大致判断电脑出现故障的位置。从而帮助我们快速解决一些简单的故障!下面是具体的报警定义!

1、AMI一短声:内存两短声:parity check三短声:内存前64K四短声:系统定时器五短声:cpu六短声:键盘控制线路七短声:cpu虚拟86模式发生例外,中断错误八短声:显卡没插好或显卡上的内存有问题九短声:checksum error一长声三短声:主存储器或扩充内存一长声八短声:视讯扫描测试有问题。

2、Award BIOS:1短 系统正常启动2短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O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1长2短 显示错误(显示器或显卡)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1长9短 主板Flash RAM不停的长响 内存没插稳或已损坏不停的响 电源或显示器或显卡没连接好不停的短响 电源故障无声音无提示 电源故障。

3、Phoenix BIOS:1短 系统正常启动  、3短 系统加电自检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 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 主板电池没电或CMOS损坏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出错 、1短2短1短 系统实时时钟出错 、1短2短2短 DMA通道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 DMA通道页寄存器出错 、1短3短1短 内存通道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 基本内存出错(内存损坏或RAS设置错误)、1短3短3短 基本内存出错(DIMM插槽上的内存损坏) 、1短4短1短 基本内存某一地址出错 、1短4短2短 系统基本内存有奇偶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 EISA总线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 EISA NMI口错误 、2短1短1短 系统基本内存检查失败 、3短1短1短 第一个DMA控制器或寄存器出错 、3短1短2短 第二个DMA控制器或寄存器出错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 副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 键盘时钟器有问题 、3短3短4短 显卡RAM出错 、3短4短2短 显示器数据线松动 ,显卡未插稳或已损坏 、3短4短3短 未发现显卡的ROM BIOS 、4短2短1短 系统实时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 系统启动错误 ,CMOS设置不当或BIOS损坏 、4短2短3短 键盘控制器(8042)中的GateA20开关有错 ,BIOS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4短2短4短 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 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或RAS设置有误)、4短3短3短 系统第二时钟错误 、4短3短4短 实时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 串口错误 、4短4短2短 并口错误 、4短4短3短 数学协处理器出错。

     像这样通过判断PC喇叭的报警错误我们可以快速解决一些简单的故障!还有就是一些新的主板取消了PCI插槽,这时诊断卡就不能使用了,这是我们就可以通过PC喇叭的报警声来判断故障 !发这帖子主要是我今天碰到了个机器开机不显示,他这主板又没有PCI插槽因此无法判断故障,于是我就插了个PC喇叭来判断故障,开机后是PC喇叭一直有规律的响,我就根据上面的判断了内存,我拔下内存去除金手指上的氧化层,插好,OK!故障解决!分享给大家顺便给我加点分呗!

网友:
以前修主板 喇叭确实有点用,现在我都懒得接喇叭,

网友:
不过碰到不跑码那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
一般主板没带喇叭的话,都没去刻意插喇叭

网友:
这个给力。。。。

网友:
.适合新手shi

网友:
这个好呀我找个喇叭试下我的两块点不亮的板子。一块V星和一块铭瑄都是开机风扇转CPU由温度 显示屏没信号。。。。。。。。。。。有了解的请指点一二         谢啦

网友:
修板从没用过喇叭

网友:
看各人习惯..现在好多主板.我的诊断卡.插上没显示...就习惯的插个小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