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INTEL 开机半分钟掉电

楼主(2016-01-05):
前几天来了sony  Intel集成显卡,来的时候不亮,先看一下图片, 版号都有,换了南桥能亮了 ,亮半分钟就掉电,还能开机,半分钟还是掉电,bios刷了好多个了,没好用啊,有遇见的大神没有啊,还有什么办法啊,啊 啊啊 折磨我啊,先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A:
换桥需要合成BIOS 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需要合成BIOS 不妨试试

合成这个我不会啊    这可咋整

网友:
你只能求助会的 或自己想办法

网友B:
在淘宝 找人改bios    说明你的问题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 找人改bios    说明你的问题 就可以了

好  我试试  大家都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唉

网友C:
直接重新刷个BIOS就行了 , 这个机器不需要合成分离

网友:
南桥被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重新刷个BIOS就行了 , 这个机器不需要合成分离

BIOS刷了好几个了,同样的问题,要么bios都不适合,要么就不是bios的事,

网友:
换了 两个南桥了   一样效果

网友D:
没换南桥之前的时候能触发电流多少?之前掉电吗?如果之前不掉那可能问题还是在南桥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换南桥之前的时候能触发电流多少?之前掉电吗?如果之前不掉那可能问题还是在南桥这边,

之前能上电,电流多少忘了,好像不掉电,不亮,换南桥亮了,这是二修机,很难搞啊

网友E:
换板子啊,这板子很便宜的。要不就裸板测试试

网友F:
    你就看进系统 风扇是不是长转。 是长转的话     100% 是ME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板子啊,这板子很便宜的。要不就裸板测试试

没有办法只能换了   修好几天 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就看进系统 风扇是不是长转。 是长转的话     100% 是ME问题

没等进系统就掉电了,  me是什么啊?

网友:
温控看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等进系统就掉电了,  me是什么啊?

我也搞不懂ME是什么东东,请高手解答

网友:
进pe系统 掉电吗

网友:
以前碰到过最后好像是换班了希望楼主能修好

网友:
到淘宝上买 一个BIOS刷一下,网上有高手的

网友:
试试这个BIOS

解决亮机掉电

MBX-223解决亮机后掉电Sony VPCEA3M1E - Foxconn M960, (MBX-223) - Bios.zip

试试这个

网友H:
裸版也掉吗,或是进BIOS里掉吗

网友:
亮一下关机吗    要不是的话应该是   芯片好信号

网友I:
这板子不贵,换了把,简单利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板子不贵,换了把,简单利索

你说的对,很便宜  直接换  以前不知道多少钱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裸版也掉吗,或是进BIOS里掉吗

进bios   不进bios  都掉电,大概30秒

网友G:
你这个bios和我发图片的版号一样不?我都试很多了   没有信心了都

网友:
进pe的过程中掉电了

网友:
严重怀疑,  正在查,可能换板子

网友:
缺电压或者那个芯片不良。下个图纸查下啊

网友J:
这么老的主板了  不行就换吧  应该不贵  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bios和我发图片的版号一样不?我都试很多了   没有信心了都

一样可以用

网友G:
你这个真行啊   楼主你太帅了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老的主板了  不行就换吧  应该不贵  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呀

对   解决问题是根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真行啊   楼主你太帅了    赞

我说可以就是可以的,没把握不会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需要合成BIOS 不妨试试

小白请教。。。合成的BIOS是什么?

网友:
淘宝有专门改BIOS的   把你的要器情况跟卖家说 就行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原机的bios有备份吗?发给我帮你合一个

网友:
请问最后是哪里的问题。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那么准时应该是BIOS问题,不过得要你原机备份的BIOS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