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笔记本

楼主(2016-01-05):
华硕A8笔记本,屏幕闪,其他正常,更换高压条后开不了机,故障现象是:开机灯亮3秒,掉电!屏幕无任何反应,风扇不转。请问大大们,什么原因导致的?再换回以前的高压,也是开不了机!

网友A:
换高压板时是不是烧什么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板时是不是烧什么东西了

就是不知道烧掉什么东西,一般高压不匹配的话可能烧掉什么东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烧掉什么东西,一般高压不匹配的话可能烧掉什么东西呢?

有一次改高压板吧ec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改高压板吧ec烧了

我也怀疑EC烧了,妈妈的!

网友:
屏幕闪换高压板。。。。楼主你做什么行业的 屏幕闪高压很少坏基本是屏的问题

网友:
测下高压板供电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