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开机有声音没画面求助

楼主(2016-01-05):
a1502开机有声音没画面 量1脚偶38V 5v也有   开机一瞬间有显示 就黑屏     求苹果量屏的条件    对苹果不太明白

网友A:
至少我遇到这板的,都是u坏,一体的u,不好搞,成本太高了

网友B:
是不是屏线插口··松动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U坏了

网友C:
    有声音了,代表机器已经显示了, 主要还是屏  屏线把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D:
你说的有声音,是要有进系统的声音还是光有开机的声音?

网友:
显卡和屏线  LZ可以查下  黑屏我遇到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你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线插口··松动了··

上下 我都重新插过了   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有声音,是要有进系统的声音还是光有开机的声音?

进系统 开机的声音都有  外接  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遇到这板的,都是u坏,一体的u,不好搞,成本太高了

是不是什么信号没法的出来吗  可以改吗

网友:
应该检测屏供电条件吗  还是跟显卡传输的总线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声音了,代表机器已经显示了, 主要还是屏  屏线把

没有屏可以换试下     暗屏的话  我用手电照下应该能看到背景   我照了  什么也看不见  这款是不是比较难看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系统 开机的声音都有  外接  显示的

查屏,屏线,还有屏借口那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应该发到求助里面,标题些清楚是求助,好吸引更多的人来回答

网友:
有38V说明升压正常,不显示是信号方面的问题,我以前碰到EC坏了引起的亮一下就黑。

网友:
黑屏还是暗屏,LZ要看看清楚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款显卡坏的 进系统有声音黑屏。

网友:
重点屏线,屏电路把!

网友:
查显示输入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