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2.0 开机显示下图,按下F1后无显示。BIOS刷过。恳求师傅如何...

楼主(2016-01-05):
(图片)

网友: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后面三张图不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发上去。

网友:
按F1后没显示??有图片吗?

网友:
没有,黑屏啊,但是主板还是正常运行。键盘大小写都能用。

网友:
显示的还是bios的问题,你再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
插上U盘按快捷键开机显示华硕LOGO后,还是跳回原画面、

网友:
你能正面拍张下面英文提示的图么?先把CPU风扇插上去看看

网友:
网上查看好像主板已开启防电涌什么的。头都疼了。不知道什么搞了。

网友:
估计还是BIOS

网友:
要不就是桥 的问题

网友:
英文显示 CPU 风扇错误,你看下是不是风扇插错位置或者风扇故障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A:
告诉你要给我加分的哦。报错有两个:1.BIOS ---2.COU风扇  ----  1.并不是BIOS本身的毛病,是BIOS:电脑提示用电电流增大,电脑系统启动的自我保护程序。防电涌程序已启动,以保护系统免收不稳定电流的损害!Anti-Surge防电涌保护技术,是在电压电流突然增大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保护电路, 这个功能不会造成电脑死机。  主要在外设这块的问题:USB供电电路--串口芯片---网卡--声卡    站里有USB电路导致这个问题的  我修过 你搜索一下

网友:
你这显示上说明CPU风扇错误

网友:
个人感觉是bios的事啊,主板启动保护,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的风扇报错。

网友:
谢谢师傅们,你们说的我都试过,BIOS还是论坛上下载的。谢谢!

网友:
能进BIOS吗

网友:
就是进不bios,能进就好了。

网友:
看着像cpu风扇报错啊

网友:
你把USB接口旁的小6脚芯片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要给我加分的哦。报错有两个:1.BIOS ---2.COU风扇  ----  1.并不是BIOS本身的毛病,是BIOS:电脑提 ...

解释得比较详细。我给你加分了。

网友B:
楼主可拍张清晰点的照片出来  大家更容易帮助到你啊。

网友:
首先确认SIO的侦测电压,33M,48M是否异常,如果无异常更换SI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拍张清晰点的照片出来  大家更容易帮助到你啊。

哎  都是眼泪。发个帖子  我折腾 好长时间 ,手机拍的照片 可以放大很多,位号看的很清楚。 上传提示 文件太大:我 压缩  还提示过大,我保留重要的地方剪切 还是过大,最后算是 把图缩小 后 用QQ截图  才行的  。老费劲的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拍张清晰点的照片出来  大家更容易帮助到你啊。

发错了 。 我以为 你说的是我发的帖子

网友:
以前的帖子找不到了 ,不过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1420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都是眼泪。发个帖子  我折腾 好长时间 ,手机拍的照片 可以放大很多,位号看的很清楚。 上传提示 文 ...

论坛有要求 的   文件过大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