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DVD导航仪常见故障及检测方法

楼主(2016-01-05):
车载DVD导航仪常见故障及检测方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车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汽车后市场尤其是车载DVD导航仪行业的发展。然而,在车载DVD导航仪的使用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小编总结了一些车载DVD导航仪常见故障及检修方法,以供车友们参考。

车载DVD导航仪

  车载DVD导航仪常见故障及检测方法:

  1、车载DVD导航仪没有接收到卫星信号

  当发现在导航状态下,地图卫星会显示“当前”所在地。如果显示屏界面右上角的圆点为红色,则说明卫星信号弱,应当重新检查导航天线有没有接好,导航天线位置放置是否正确,汽车应当在露天、空旷的地方导航,天线要与地面平衡,而且直接面向天空,才能收到信号。

  2、 启动汽车时有油门噪声

  解决方案是在主机电源线BATT上加装电感或滤波器(电源),或将主机外壳接地,如加装枕屏,也有可能从头枕屏信号串入干扰,可以将头枕屏的信号地断开即可消除干扰。

  3、导航状态下有杂音

  一般是发动机从导航电源干扰引起的,解决方案是在导航连接线的导航端插座线上的黄色线上串上电源滤波器可减少来自发动机形成电源干扰。

  4、 不能播放声音

  1. 检查系统是否处于静音状态。如果车载DVD导航仪处于静音,按MUTE键关闭静音。

  2. 检查喇叭连接线是否已脱。如果喇叭的线脱落了,要重新连接好。

  3. 检查喇叭是否损坏。如果是喇叭坏了,可以更换新的喇叭。

  如果以上三项都正常的情况下一般只是某一组喇叭线和车体短路所致,可以将所有的喇叭线断开的情况下单独接上一个好喇叭,如放音正常则说明其中一组喇叭线短路,如没有就证明是主机出故障。

  5、DVD无声音

  当出现播放光盘没有声音(在收音,导航状态下均能正常放音),则为DVD放音设置错误,应当进入设置的“DVD设置”项目选择“音频设定”,进入“音频输出”设置为“模拟输出”然后退出设置返回主页,DVD声音则会恢复正常。

  6、 蓝牙配对设置

  1. 要使用蓝牙免提功能,必须先建立连接,将主机与蓝牙手机进行配对。将本机切换到蓝牙画面,即可自动进入蓝牙连接状态。

  2. 打开手机的蓝牙功能并启动蓝牙设备搜索功能,此时屏幕显示“配对中”。当系统与手机取得信号连接后,手机会显示设备的名称Carkit.连接时手机提示输入设备配对密码:“0000”,配对成功,主机显示Connect ok。

  3. 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拔取号码或通过屏幕上的数字按钮输入电话号码。

  4. 按屏幕数字按钮输入号码,号码栏显示输入的号码,若输入错误可点击“删除”进行逐位删除。

  5. 当外部有电话打入时,在任何模式下系统将自动切换到蓝牙功能界面,实现免提功能,可直接打电话或接听电话。

  7、 U盘/SD卡播放

  1. 播放U盘内文件,先将录有信号源的U盘,按正确方式直接或转接线插入主机面板USB接口。

  2. 播放SD卡内文件,将录有信号源的SD卡,按正确方式直接插入主机面板的SD卡插口。

  3. U盘/SD卡读出后,同MP3/MP4碟片播放模式。

  8、车载DVD导航仪 TV收台少,不良

  首先确定电视天线电源线和信号接收线是否插好,电视制成系统选择正确(针对带TV功能)。建议电视天线装在后贴玻璃处,在空旷露天使用,效果更佳。

  9、触摸屏效正方法

  在主机开机后,进入收音状态,用播控长按“setup”按钮进入校正状态,用触摸笔准“十”字架交叉点,一直到自  动返回收音状态,完成校正。

  10、 倒车无后视图像

  首先确定主机倒车控制线(橙色)是否按倒车灯线上和后视摄像头视频线跟主机后视输入插口是否接好。(检查尾线是否连接OK等)。

  11、车载DVD导航仪不能开机

  出现该问题一般是客户误操作引起的,系统暂时不能工作,应用牙签轻按面板复位键(RET),重新启动即可。

  12、车载DVD导航仪不能进入导航(找不到导航软件)

  检查导航设置路径是否OK,或重新设置导航软件路径(打开SD文件夹NAVIONE文件夹中的NAVIONE.EXE文件即可)。

  13、蓝牙声音小/对方听到声音小

  请检查前喇叭声道是否接好,本系统设计蓝牙只能前喇叭才能有声音. 对方听不到,请落实检查讲话人是否在驾驶位置。

  以上是车载DVD导航仪常见的故障及检测方法的详细介绍,希望本文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不错楼主看来是修汽车导航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