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V4.3笔记本主板冷机不上电,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好了..

楼主(2016-01-05):
一台华硕K43SD V4.3笔记本冷机不上点,3.3V.5V正常,换了it8572e当时好了,可半小时后又不开机了,用风枪加热图片it8572e附近就可以上点了,由于笔记本修得较少,不晓得如何检查了,求师傅指点啊。

网友A:
把周围几个排阻换了就好了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查EC周围有没有开焊的  和待机条件

网友:
67脚SUS-PWRGD有3.3吗。没有的话有个RN10K的上拉排阻坏了。

网友:
排阻问题 旁边的103排阻一套换

网友:
可能是排阻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我对这种问题没什么头绪 有没有大婶讲一下思路

网友:
EC旁边 有个 5脚IC  LDO5V  转3.3V的电压 应该没有出来

网友:
哪个原件不良了吧,仔细查查吧

网友:
周边排阻换了试试 测量PWRGD

网友:
排阻虚焊啊  就这样加热一会就好了

网友:
一步步来  查时序

网友:
ec周围的件都好好测测

网友:
周边的103排阻多注意,华硕的

网友:
可能附近某个零件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周围几个排阻换了就好了

有没有这个io附近电路的电路图,楼主也不上传。

网友:
EC旁4脚排阻坏了

网友:
加焊一次看看。

网友:
周边排阻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