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光驱不读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1-05):
DVD光驱不读盘的解决办法

  虽然现在移动硬盘和U盘已经很流行,但是DVD光驱还是配置电脑的必备设备。有时候安装系统或看DVD高清电影就得用到了。但是DVD光驱不读盘的情况会经常碰到,那应该怎么解决呢?使用光驱时都出现DVD光驱不读盘,这个问题是由很多原因导致。今天针对PC台式机的DVD光驱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教你如何排除DVD光驱不读盘的方法。
  首先先从光盘本身出发。如果您的光盘是盗版的;用电脑的DVD光驱的确读不出来,盘片质量太差。DVD机是针对DVD音视频影碟设计的,对于差一点的DVD盘有很好的纠错和兼容能力;光驱以读取光盘数据为主。

  使用了很久的光盘;或者是划伤很严重的光盘,那读不出来是很正常的。这本身就不是光驱的问题,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您就多拿几张光盘用光驱读读看。如果使用一些新的好的光盘还是读不出的话,那就说明不是光盘本身的问题了。

DVD光驱不读盘(图1)

  如果不是光盘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光驱有问题.光驱的问题第一步也不是判断光驱是硬件的故障坏了,首先先检查光驱的驱动程序是否正常,如果驱动程序不正常,那就重新安装一下驱动程序再说,如果驱动程序安装正常,那可能是其他原因或者DVD光驱硬件出现故障了。

DVD光驱不读盘(图2)

  通常在WINDOWS中都自带了光驱的驱动,不需要另外添加。如果光驱的驱动程序安装的不是它自己的驱动程序,也会出现光驱丢失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一般是添加了所谓的“优化”、“加速程序”或者其他程序。这时可进入安全模式将“设备管理器“中的“CDROM“选项删除,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让系统自己发现新硬件重新安装光驱的驱动即可。

  除了驱动程序之外,我们最该想到就是病毒。做为电脑的最大危害,病毒可谓是无孔不入,说不定你的电脑就中了光驱病毒,这种病毒可能会光驱盘符丢失,亦有可能是光驱不能读盘,反正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如果是病毒所致,建议大家使用杀毒软件进行查杀,安全模式下效果会更好。

DVD光驱不读盘(图3)

  电脑中病毒,光驱在注册表里被恶意屏蔽掉了,在“我的电脑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rsion/Polices/xplorer中的“NoDrivers“的二进制值是否是光驱的值。正常情况下没有该项,也可将该项值改为“00 00 00 00“(01 00 00 00为A,04 00 00 00为C,FF FF FF FF为隐藏所有驱动器)。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有的病毒专门更改注册表,使光驱盘符丢失,。有的病毒不会使光驱盘符丢失,但是会禁止光驱读盘,什么样的光盘也不能读,但却能够用光盘启动。

  如果以上步骤做完还是不能读盘的话,那就排除了软件问题,我们就该看看是否是硬件有问题了。首先自然是看看光驱是否堆积了灰尘,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容易积攒灰尘,这些灰尘会使我们的硬件处理能力下降,如果光驱积灰过多的话,就有可能导致不读盘,此时我们可以使用酒精棉球擦拭一下,然后待其晾干后再行使用即可。

DVD光驱不读盘(图4)

  如果光驱长期不使用,就有可能出现不读盘的情况,因为它的传动机构,运动构件缺少润滑,就会出现转速变低亦或者根本转不动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为它加加油了,在那些滑动轴和金属轴上加点油或许就能重新唤起光驱进行读盘了。

DVD光驱不读盘(图5)

  光驱不读盘自然不能放过和光盘结束最近的激光头了,激光头被誉为光驱的心脏,是光驱中最精密的部分,主要负责数据的读取,可见它的好坏跟读盘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打开光驱看看激光头是否积攒灰尘,如果有,我们对它进行清理操作,然后在看看是否能够正常读盘。

DVD光驱不读盘(图6)

  光驱读盘性能不好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新购买的组装计算机或新买的光驱上,读盘时拌有巨大的“嗡嗡”声,排除光驱的故障之后,很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有必要拆开检查一下。

  另外光驱由机械部件、电子部件和光学部件三类部件组成。在使用、维护时较普通软盘驱动器、硬盘复杂,且故障率较高,故障的分析、定位也较复杂。光驱的故障按故障源一般有接口故障、系统配置故障、光学故障、机械故障、电子故障和其它故障六大类。对光驱进行排查故障的一般过程是先检查和排除与光驱相连的各信号线、电源线等;其次排除上述“其它故障”中的各个方面;然后检查系统配置及参数设置情况;再考查光学部件、机械部件因素,最后考查电子部件故障。

1.接口故障

  此类故障主要原因有:光驱的接口与主板接口不匹配(出现CDR-103错误提示),在增加或减少新硬件时,造成光驱的信号线(包括与其它多媒体部件的连接线)、电源线、跳线等之间的松动、错误连接或断线等等。 这类故障的具体现象有“不认”光驱、“读写”错误、主机死机等等。

2.系统配置故障

  此类故障的主要原因有:系统增加了新硬件后I/O、DMA和IRQ有冲突;CMOS中有关CDROM的设置不当;与硬盘的主从关系设置有误等。 具体现象有光驱不工作、光驱灯亮一段时间后死机、“读写”错误、不出现盘符或误报多个盘符等。

    例如:一台电脑加装一个光驱,是与硬盘共用Primary IDE接口,使用一段时间后,按主板说明将光驱接到Secondary IDE接口上后,发现光驱不能工作了。 分析与处理过程:由于光驱接在Primary IDE口时工作正常,故可以排除光驱自身的问题,考虑到CMOS BIOS在改变插口后未设置,怀疑BIOS的设置对光驱可能有影响,开机进入BIOS设置,发现其中的IDE Drive1项设为None,于是将IDE Drive1项改为缺省值AUTO后,再开机,光驱能够正常工作。

3.光学部件故障

  此类故障的主要原因有激光二极管和光电接收二极管老化、失效;光头聚焦性能变差,激光不能正常聚焦到光盘上;信号接收单元不能正常接收信号;激光头表面和聚焦镜表面积尘太多,激光强度减弱等。具体现象是放入光盘后无反映、读取光盘上数据困难、读取时间变长、“读写”错误、不认光盘、挑盘、死机、提示“CDR-101”或“CDR-103”错误信息等。

  CDROM光头使用寿命一般在2000~3000小时。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光头功率逐渐下降,通过调整光头调节器以增大光头功率的方法,可改善其读盘能力,但这会加速光头的老化,减少光头的使用寿命。

  例如一台Sony16倍速光驱,使用了半年后,发现原来一直能够正常使用的光盘,绝大部分读不出来,并显示“CDR-101”错误。如果反复按“R”键再试,则可读出一些信息。为了定位故障所在,我们先在光驱内放一张CD盘,发现能将整盘从头到尾播放完。由此排除了光驱的寻道和步进电机等机械部分、电子部件的故障,判定很有可能是激光头故障,导致不能正确读出光盘上的信号。于是将光驱拆开,使激光头露出来,用干净丝绸缠在小木棍上,沾上少许无水酒精轻轻擦拭激光头表面,然后,置于干净环境中晾干,再把各部件按序装好,装回计算机,开机测试,发现光盘工作正常,故障消失。这是一种典型的光学部件故障。

4.机械部件故障的分析与定位

  此类故障的主要原因有机械部件磨损、损坏产生位移等现象导致激光头定位不准;压盘机械部分有纰漏,不能夹紧光盘,导致盘片转动失常。 具体现象有托盘不能弹出、挑盘、不认盘、“读写”错误等,多出现在经常非法、强制操作,或环境较恶劣的情况下。对于这类故障,可将CDROM机械部分重新进行装配,适当补偿部件磨损,调整机构运动精度,在压盘轴孔处加装垫片等维修方法。

5.电子部件故障

  此类故障较为少见,其主要原因有光驱电子线路板损坏、电子元件老化、损坏等。 具体现象有光驱不工作、不能出现盘符、“读写”错误等等。出现此类故障一般要送回厂家维修点或专业维修店维修。具体是要更换相应的电路板或元器件。

6.其它故障

  此类故障的主要原因有环境因素、设备驱动程序问题(出现CDR-101:Bead Fail提示信息)、CDROM盘有灰尘、划痕、不正确的操作、固定螺丝太长、维修不当的残余物或上述诸故障的综合等等。

注意事项:

  驱动程序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因此选择驱动程序要选择适合的,说白了,能用就行。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不是很强的话,可以购买一些简易工具帮助你进行清理,再不行就找懂电脑的朋友帮你清理。

  光驱跟人一样,需要经常运动,长期不用就会导致老化,你再想让它动起来可就难了。

  以上就是关于DVD光驱不读盘怎么解决的全部内容,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
一般情况光驱不读盘是老化情况引起的吧!

网友:
现在用光驱的人很少了,,,,,,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不用光驱了,有些本本都没有光驱了,被U盘和网络取代了。

网友(2019-09-17):
光驱口认不到硬盘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6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