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小白维修

楼主(2016-01-05):
今天接手一台F8S,开机暗屏有进系统的声音,我以为是屏问题,所以换屏测试,问题依旧
外接测试,花屏,

加焊显卡,第一次开机不亮,拆下仔细观察发现焊膏在金手指上,清洗金手指正常亮机

不知为何只能上传10M所以上屏的图就不传了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  先干了芯片再谈后续问题

网友:
这机子修的最多的就是显卡问题,幸好你细心发现有焊由不然又上BGA了!

网友:
要是先清洁金手指是不是就不用干显卡了呢?

网友:
先擦金手指或许就好了呢

网友:
  显卡使劲整啊

网友:
这么花    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破显卡我手里好几个,马云那里卖100多一个!

网友:
            这款都爱坏显卡,加悍好了算好的,没好叫客服换芯片,估计都会不修。。。

网友:
哥们,这个老机子的通病了  不用说了吧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 仔细啊

网友:
好技术 修的好 思路清晰

网友:
说得不详细都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