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423 连续响了五声求助

楼主(2016-01-05):
机子修好 重装系统之后开机就一直响 连续响了五声 停几秒又响 一直循环响五声 这是什么问题啊 搞不懂
戴尔

网友:
开机有LOGO吗?从新在装系统试试,从装系统不会导致硬件问题的

网友:
开机的时候你会看到适配器报错,那里会写是多少W的适配器,你换个原装的适配器就好了,这种是检测不到原装适配器一直报警

网友:
有显示报警,基本都是没有用原装适配器而导致的问题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是不是时间没设置

网友:
查下时钟,rtc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