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用户来问个A1286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6-01-05):
MB470,2009年左右的机器,之前不开机修过板子,有飞线,看照片。

在最后还能开机的一两个月里,经常是隔天开机能开开,隔两三天开机就开不开了,多开几次,或者充会电,就能开开了,这几天不行了,完全开不开了,整个就是死了。插电电源绿灯亮,能给电池充电。我就问个问题:主板上我看有颗纽扣电池,会不会是这个电池没电了,导致不开机?

网友:
  我也不会,坐等大神指点。

网友:
怀疑纽扣就换了他

网友:
电池没电不影响 开不开机的,没哦与电池红灯亮了额  说明出发了

网友:
多谢版主指点,我就是自己网上查了半天,没见过谁说换过苹果本主板纽扣电池的,所以我不清楚这个电池到底是能不能更换。我的电脑目前情况是这个电池有点锈到上面了,很不好拿下来,如果确认这个电池是可以更换的,我就想办法把它弄下来,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不会是这个电池没电了,导致不开机!检测下电路吧!

网友:
纽扣电池··不是吧··一般是电池没电才开不了机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是不是开关坏了,表笔划键盘插口第五针能否开机?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去专业维修店检修把,别把故障扩大

网友:
听了各位的意见,感觉小白还是想的太简单了,好吧,我去维修店吧,此非我等能力范围之内了。。。

网友:
除非备用电路也出问题不然没电池也行

网友:
A1286 我没听说过有纽扣电池

网友:
这样的应该不是小电池!不要一样可以开机的!建议送修

网友:
楼主还是到专业的维修店去看看吧

网友:
你直接换个试下还不更好

网友:
换个电池,不行送修。

网友:
有些电脑是电池有一定的电量才能开机。看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修个N多苹果 没见过有小电池的哦   如果你说的不能正常开机是指启动无显  建议送修  显卡坏的多   好歹也是水果电脑  没必要自己折腾

网友:
WS_KBD8  CHGR_SGATA_DIV

网友:
WS_KBD8   CHGR_SGATE_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