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5B16BSIG的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16-01-05):
手上一台神舟K650D-I3的机器,换桥后,电流跳变看似亮机,但接屏不亮,看论坛有说刷写BIOS,下了BIOS程序后,发现自己的希尔特500P没有BISO芯片上的型号,原BIOS芯片型号第一排为AH1442 ,第二排为25B16BSIG,在此求助各位大神,你们刷这个芯片是选择的什么型号,还是希尔特500P根本就刷不了这个芯片

网友A:
刷不了没有器件,你可以找一个2M的芯片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不了没有器件,你可以找一个2M的芯片代换、

版主,你是说500P不支持这个芯片?另外可替代的2MBIOS芯片能那些,你所知道的,谢谢老大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你是说500P不支持这个芯片?另外可替代的2MBIOS芯片能那些,你所知道的,谢谢老大指教!

最长见25Q16  25x16

网友:
25x16   应该可以代替

网友:
古古怪怪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长见25Q16  25x16

板已修好,最后证明就是BIOS的问题,谢谢版主的思路 ,找了一个MX25L1605的BIOS芯片刷上程序就OK。但此板,我换了桥,并不像论坛上其他师傅说的亮机慢,我的是换了桥根本没亮桥,但换了BIOS也同样好了,写出来就是希望其他兄弟修此板遇类似情况参照一下。

网友:
还是换个RT809吧   不用你选芯片 自动识别的   也不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板已修好,最后证明就是BIOS的问题,谢谢版主的思路 ,找了一个MX25L1605的BIOS芯片刷上程序就OK。但此板 ...

修好了就好,程序没排除怎么就干桥了,,以后修板还是先刷程序再动其它的吧。

网友:
到BAI都看看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就好,程序没排除怎么就干桥了,,以后修板还是先刷程序再动其它的吧。

换桥是因为桥已经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