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暗屏 请教问题

楼主(2016-01-05):
大神们好 大神们辛苦了 大神们多帮忙  大神们受累了 ,,,,,,
   今天来个换屏的  133的LED 超薄的 一看有备货  就换了 换上之后暗屏  用他原来的屏也是暗屏 于是拆机量了下
1234脚 3.3 。5脚1.11V 。6脚3.3V   5脚不是个亮度调节吗  正常情况电压越低 屏就越亮吗 于是 我把R386拿掉了,
量了下EN 3.3V   ,其他的真的不知道量哪儿了   (它机器屏没烂 ,就是半个屏都是竖道道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 屏供电不就是1234脚满足 EN 3.3  还有什么啊  在线等

网友:
24\25\26脚(F3)还没量呢,这个才是屏幕亮的供电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F3保险坏了

网友:
6楼正解,看下24,25,26脚有没电压和F3坏了没有,如果没有,看是不断线什么的

网友:
你把开启跟亮度调节连到一起试一下。我记得应该都是高电平调解亮度,先测试下。确实26.25脚也量一下电压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F3保险烧了

网友:
暗屏 19V EN ADJ 正常就亮了

网友:
F3保险两端都有19V吗?这个没有会暗屏的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
灰屏,还是暗屏,量下EDID有木有

网友:
暗屏啊 超薄的  那应该是升压电路在主板上的...看看屏幕有没有工作   如果有工作就是LED身高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还带细心啊  不能总感觉问题很严重, 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些小问题,

刷bios好的? 是显卡BIOS还是桥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