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个问题

楼主(2016-01-05):
有个安钛克450pv2电源,3.3.v-12v短路,查了下,图一接-12v有个二极管短路,拆下不短路了,可是型号找不到,上面写着1t4134,淘宝没搜到,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图二接3.3v量了下,两个并联二极管阻值,正反阻值一边600多一边700多,正常吗,

网友:
后级-12V的整流管不用耐压很高,100V1A左右就足够(有些电源用1N4007),二极管在路测并不准确,可焊开一边管脚再用二极管档测量

网友:
蓝线-12V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用个SR2100或sb260代换都可以,反向电阻一般300左右,如果没有用快速二极管应急用快速二极管都行的。

网友A:
-12V用的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用的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拆修几个坏电源都是用的肖特基二极管,海盗船cx600用的是SR2100,全汉蓝暴450用的SB260,用快恢复的真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修几个坏电源都是用的肖特基二极管,海盗船cx600用的是SR2100,全汉蓝暴450用的SB260,用快恢复的真没 ...

肖特基不是快恢复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不是快恢复二极管吗???

这是两不同结构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不是快恢复二极管吗???

你百度下两者是一样的吗?呵呵

网友:
换的fr104老电源上的,

网友:
两个二极管正反并联,测量都是0.6-0.7V压降是对的。拆开电路测量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