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测的内存供电电感短路

楼主(2016-01-05):
内存供电电感短路,把电感拆了,后面发现电感两端都短路,直接为0,烧板,没摸到发烫的,把场管什么的也拆了,还是短,这个要怎么搞了,电脑是宏基E1-572G的,CPU 桥都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A:
把内存供电芯片和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供电芯片和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取下来

已经取了,还是短

网友B:
如果是板中间走线与地短路,板子只能报废

网友:
都拔了还短,板层有问题了吧

网友:
前后级都短啊?摘掉电感看看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板中间走线与地短路,板子只能报废

如果板层对地短也应该会发烫的把,摸到桥有热,但不算烫,这是CPU桥合一的,不确定

网友C:
你确定电感拆掉2边阻抗都是0?  看图纸吧同的零件都拆了  不行就是板层短路了    最好搞清楚    感觉你应该找同行帮你搞搞了  你的技术可能还不是很好

网友:
我觉得你拿去给同行修  看看他是怎么弄的  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电感拆掉2边阻抗都是0?  看图纸吧同的零件都拆了  不行就是板层短路了    最好搞清楚    感觉你应该 ...

我是菜鸟入门的,电感拆掉两边都0

网友:
直接对地是烧不出来的,还是根据图纸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菜鸟入门的,电感拆掉两边都0

可以去【迅维】 学习下

网友E:
仔细看看你有动烙铁的地方有没有焊锡连到了别的东西  我就有修过一台这种情况的二修机上家其实已经修好了就是焊锡连到了一个小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看你有动烙铁的地方有没有焊锡连到了别的东西  我就有修过一台这种情况的二修机上家其实已经修好了就 ...

我这个也是上家修过的,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上家修过的,没修好

我修的那台是电感旁边的电容两端有一丝很细焊锡连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