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bios芯片都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6-01-05):
笔记本的芯片都在哪个位置尼?对新手的我来说那么多芯片找起来好乱啊,大家给点经验

网友:
ec的bios芯片在ec附近或背面找,南桥bios芯片也一样

网友:
先了解下BIOS的常见芯片样子 之后就在主板上找就好了 看的多了这个就简单了

网友:
一般BIOS芯片上都会有标记的。

网友:
看图纸,一般比8脚的mos管大的8脚芯片,4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