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05s3g换液晶屏键盘会不会错乱 求助中

楼主(2016-01-05):
现在一客户拿台三星905s3g过来 说的摔坏的 经过,大师,我检查确定屏坏 主板短路,于是先看主板 ,经过几天努力还是修不好 客户说要换板 换屏 。关键三星的机子我见过换屏会导致键盘出乱,就是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也这样 大师们有高见的来说到说到
三星

网友:
三星的机器是会出现这个情况,你得换一样的屏试了才知道。

网友:
刷屏码片试试吧

网友:
关键盘什么事啊我晕倒

网友:
遇到过,要么换一样的屏,要么刷码片。

网友:
主板和键盘没坏不会出这样的事。出错了可以把刷一下屏的码片试一下。

网友:
这个情况 我遇到过 你发屏的时候按照旧屏一模一样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