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 PCI A14脚 对地阻值-100多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6-01-05):
请问大神 PCI A14脚 对地阻值-100多什么意思呢

我黑笔接A14脚,红笔接地,数值-100多,表笔对调显示1.

网友A:
把电池拿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拿下看看,

大神,电池已经拿下来了。

网友:
少年,换表吧

网友:
要么带电测量了,要么表坏了。

网友:
先确认你的万用表是不是电量不足了,如果不是换表测量,测量之前两个表笔先短接一下,看能不能通。

网友:
换个新电池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