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不触发

楼主(2016-01-05):
一台IBMT60拿来不触发、量3.5V都出来了。没有短路现象。想想下载个BOIS不行、再下载一个还不行。再下载一个刷后机器正常开机、机器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可以把不好用的BIOS链接发出来  我们会将其删除

网友:
呵呵,这样也可以,一般不触发,我都不会考虑BIOS问题!

网友:
BIOS是要多下载几个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