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问题

楼主(2016-01-05):
如果不确定是否短路,可插上电源,在待机时触摸网卡,I/O等。  这里的待机是开机,还是仅仅插电就行呢?

网友:
肯定是待机啊,有短路一般也开不了机。

网友A:
插上电源看待机是否正常,待机不正常就先修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源看待机是否正常,待机不正常就先修待机

我的意思是说,待机的意思是插上电就行,还是开机一下。大神你的回答没有能让我解惑

网友B:
待机是指主板电源接入220V,然后插在主板上,没有点开机之前就叫待机。意思是等待开机

网友:
待机就是没有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是指主板电源接入220V,然后插在主板上,没有点开机之前就叫待机。意思是等待开机

谢谢 终于完全理解了